[PCB] PCB 过孔设置问题

楼主(2019-02-14):
请教各位大神,在使用AD16时遇见一个问题,还请解答。AD16在画PCB添加过孔,若过孔开窗没问题,若过孔不开窗,过孔周围有红色的小箭头,不知怎么消除。见图。

望解答!

网友A:
没遇见过这种情况,不过,建议你把不开窗的过孔的属性截图也贴出来,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