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上拉电阻的原理求解

楼主(2019-02-14):
网上讲得不太仔细,哪位高手讲讲上拉电阻的原理,作用,用法

网友A:
我也想知道上拉电阻阻值怎么选取。

网友B:
一般比如51的P0口OC门等,上拉电阻给未确定电平的端口一个确定的电平。。

网友C:
是的 51的其它IO口,降低输出阻抗,可以增大灌电流。

网友D:
没有上拉电阻,oc门电路就是实际上相当于内部的输出三极管的集电极没有接到电源上,所以没有确定的电平。

网友E:
上拉电阻的大小选取根据端口的能力,灌电流能力。

楼主:
对于集电极开路,必须加上拉电阻才能输出高电平,对于其他电路形式,上拉电阻可以增强驱动能力,有一定的灌电流还可以抗干扰。

网友B:
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钳位在高电平

网友F:
上拉电阻与 VDD 连接,利用该电阻的分压原理

网友G:
为了使电路确定状态,必需使用上拉电阻或下拉电阻

网友H:
上拉电阻:就是从电源高电平引出的电阻接到输出

网友B:
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

网友B:
将5V电源直接与场效应管相连。

网友C:
一般上拉电阻比输出端内阻大得多

网友I:
正常是使用10K的电阻。

网友J:
在通电初期,这些输出状态是不确定的

网友K:
芯片的IO口输出电压是不稳定的,通过增加上拉电阻来确定输出稳定的高电平

网友B:
看电流咯,满足基本的欧姆定律

网友L:
这个不好详说,依我看,大致分为两种(也可能有很多种,目前只知道这两种),1:接在单片机的IO端口,起到提供确定电平的作用;2:接在运放的输出端,起到电平限制的作用(取值跟运放的最大输出电流以及所要达到电平最大值或最小值有关)。

网友M:
因为单片机必须是0,1状态,所以一些不为1的状态,就加上接,让它保证为1,下拉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