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电磁感应加热系统的开发

楼主:
关于电磁感应加热系统的开发

电磁感应加热 最广泛的应用 就是电磁炉了

楼主(2019-02-14):
    随着工业的发展,塑料制品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在塑料加工行业中,注塑机
是一种进行塑料加工成型的重要设备。随着消费者对塑料制品要求的提高,注塑机也在
不断的发展变化。高效能、高精度、大功率、智能化是注塑机未来的发展趋势。
    目前注塑机加热系统主要有传统电阻式加热和电磁加热两种。电阻式加热效率低下
且寿命短,而目前市场上注塑机电磁加热系统性能参差不齐,多半采用电磁炉的原理进
行设计,导致感应加热系统稳定性差、效率低和返修率高等问题。本课题的主要目的
是设计一种稳定可靠的注塑机感应加热系统,以满足市场的需求,推动感应加热技术
在塑料加工行业的应用。
    本文首先对感应加热原理进行介绍,分析感应加热在注塑机上的应用优势。其次
对串联谐振型逆变结构和并联谐振型逆变结构进行理论分析和对比,对各种功率调节
方式进行介绍,最终选择了串联谐振型逆变结构和移相PWM调功方式,并给出了注塑
机感应加热系统的整体设计方案。
    在感应加热系统设计中,本文介绍了系统中的核心芯片,并对温度采集与处理电
路、锁相环电路、移相控制电路、IGBT驱动电路和人机交互模块的具体实现进行阐述。
着重分析了锁相环频率跟踪模块工作原理,将CD4046锁相环与UC3879移相控制芯片
结合起来使用,保证了系统能稳定工作在偏感性谐振状态,并实现输出功率的大范围
调节。本文使用STM32F 103作为主控制芯片。使用了FSMC接口来驱动液晶屏,并通
过液晶屏、独立按键来实现人机交互。本文分析了IGBT的驱动原理,使用集成IC封
装芯片HCPL316J设计了IGBT的驱动电路,并通过移相电路来控制IGBT驱动电路,
保证了感应加热系统能稳定工作在谐振状态。在系统软件设计中,本文给出了系统软
件设计的思路与流程,并结合硬件设计使系统的各个功能模块得以实现。重点分析了模
糊PID控制算法的原理并将其应用到感应加热系统中,实现了对负载温度的闭环控制。
最后使用MATLAB对负载逆变电路进行仿真实验,并完成对实验结果的分析,验证了
系统的可行性、可靠性和稳定性。

楼主: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塑料制品因其绝缘性好、耐用、廉价、耐腐蚀等诸
多特性在现代制造业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在生活中,塑料几乎随处可见,比如说塑
料水杯、梳子等等。在工业生产中,大量采用塑料材质制造各种零部件,比如说管道、
容器、阀门等等。塑料因为其质量小强度高的特性,也是制造飞机、火箭、人造卫星必
不可少的材料。随着塑料材质的多样化和其成本的降低,其需求量会进一步提升,塑料
必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材料。
    塑料成型有多种方式,主要有压缩成型、挤出模塑、注射成型、吹塑成型和热成型
等方法[fll。注塑机是是塑料成型加工的专用设备,又称为注射成型机,其主要是用来
将粉、粒或者液态树脂等原材料经过加热、冷却、塑化、成型制成各种需要的塑料制品。
据统计,目前通过注塑技术生产的塑料制品占塑料行业制品总数的30%以上。和其它几
种成型方式相比较,注塑技术有着精度高、效率高、周期短、容易实现自动控制等优势。

楼主:
电磁加热技术在注塑机加热系统的应用分析
注塑机加热系统工作原理
传统电阻线圈式注塑机加热系统的结构如图1所示,电阻线圈用来给注塑机的料筒
及其喷嘴进行加热,并根据热传导效应达到给物料加热的目的。待加热的物料从料筒的
一端送入,经过料筒外部加热装置的加热后融化,从料筒另一端的喷嘴射出。

楼主:
    由图1可看出,传统的电阻式一般采用四个线圈分为四段对料筒进行加热,每一段
都设有一个热电偶来对温度进行分段的检测控制。因此加热系统对料筒每一段的温度控
制精度都有着较高的要求,温度偏高或偏低都会影响塑料制品的成型并影响最终的产品
质量。因此,注塑机加热系统必须使用闭环控制,以便于准确地控制实时温度。
    传统的注塑机加热方式为电阻丝式加热,该方式存在一个严重的缺陷,电阻丝产生
的能量需要从外部传导到内部才能完成整个加热过程,因为热量在传导过程中会伴有能
量损耗,从而导致加热效率低下。
    相比于过去,近几年在国内外也出现了一些感应加热技术的应用,例如采用家用电
磁炉的技术原理来设计加热系统,但其没有考虑到在工业中实际应用的情况,也没有结
合具体的情况进行设计,结果导致注塑机不能长时间稳定的工作,且加热效率低下
    为了解决类似种种问题,本课题通过查阅大量的国内外文献,再综合实际情况,重
新设计了一种感应加热系统,以满足注塑机加热系统实际应用的需要。

楼主:
    注塑机电磁加热技术的基本原理是运用交一直一交电路将电磁能转变成热能,将工
频交流电先整流再逆变,得到所需要的高频交流电压,通过谐振电路线圈产生交变的磁
场,在被加热物体上产生涡流效应,根据涡流的热效应完成对物体的加热。
    电磁加热技术在塑料加工行业应用中有如下优点:
    (1)加热效率高:在塑料加工行业中,最常采用的加热方式是电阻丝式,但这种
方式只能单面传导,因此在传导过程中会有大量的能量损耗,从而会导致环境中的温度
提高。而在本课题的设计中,加热线圈与被加热物体不直接接触,且中间有隔热层进行
隔热,能量散失较小,从而提高了加热效率。
    <2)加热速度快:由于电磁加热为非接触式加热,热耗散较小,通过在被加热物
体上产生涡流效应来对物体进行加热,因此可以使物体很快达到预设温度。
    (3)加热品质好:工件受热均匀,且快速加热可有效降低材料损耗,因此材料的
消耗较少。感应加热可以工作在真空等多种环境下,不受场地的制约,可选择合适的工
作环境以便于提高塑料制品的品质。
    C4)产量高:电磁加热较高的加热效率能使注塑机料筒的升温时间显著缩短,使
得生产周期降低,产量显著提高。
    CS)控制精度高:电磁加热可以采用比较精确的控制策略进行控制,从而使温度
偏差降低,实际加热中的温度和预设中的相差较小。

楼主:
电磁加热运用了电磁感应、集肤效应、热传导三大基本的物理规律,下面对这三种物理现象进行简单介绍。
1.3.1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1831年,法拉第首次全面阐释了磁生电现象,因此,磁生电现象被称为法拉第电
磁感应定律,其基本原理为:导体在磁场中做切割磁感线运动时在导体中会产生感应电
动势,若导体为闭合回路,则可产生回路电流。这种磁生电的现象被称为法拉第电磁感
应定律。
    如图3所示,圆柱形金属筒外面缠绕着若干匝线圈,当线圈中通入变化的交流电流
时,线圈内外就会产生交变的磁场,由于金属筒为一个封闭导体,相当于一个闭合回路,
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交变的磁场会在金属筒上产生感应电动势,其数学表达式
为:

楼主:
1.3.2集肤效应及感应电流透入深度
    集肤效应是指导体通入交流电流时,在导体截面中,使得边缘部分和中心的电流密
度不一样。之所以会产生这个现象,是因为电流流动时,周围将产生磁场,导线的中心
磁通最大,由于变化的电流在导体周围产生的电磁场可以阻碍电场的变化,因而导体中
心产生的阻碍效果最为明显,且频率越高这种效应越剧烈,因而电流密度由导体表面到
导体中心是逐渐降低的。影响电流密度大小的还有另外两个因素,即被加热工件的电阻
率和相对磁导率。由于涡流的能量与涡流的平方成正比关系,因此其热量下降的要快。
可以近似认为感应加热的能量集中在厚度为电流透入深度△的薄层中[[6]。其透入深度△
由公式((1-3)确定。

楼主:
1.3.3热传导
    热传导是一种自然界的普遍现象,其本质就是热能从高温物体向低温物体转移的过
程。只要两个物体之间存在温度差,就会产生热传递,直到这两个物体的温度相同为止。
注塑机电磁加热的热传递就在于先使料筒升温,然后将热能传递到料筒内的物料中。
1.4功率半导体器件的选用
    由于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功率半导体模块的应用也变得越来越普遍。功率半导体
器件通常有三个引脚,通过对其中一个引脚施加控制信号,可以控制其另外两个引脚的
截止/导通状态。
    常见的功率半导体器件有门极关断晶闸管(GTO)、电力晶体管(GTR)、功率场
效应晶体管(MOSFET )、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IGBT)等[f71,其中IGBT为第三代电
力电子半导体器件,结合了MOSFET的开关频率高、驱动功率小和GTR驱动功率大的
特点。其优势可以总结如下:
    (1)输入高阻抗;
    (2)电压型控制的自关断元件,开关动作快,功耗小;
    (3)驱动功率小,电路设计简单;
    (4)工作温度范围宽,热阻小,通态电阻不大,压降饱和也很低;
    (5)有较高的电压应力和电流应力,并且在复杂情况下也有不俗的安全性和稳定
性。相对MOSFET和GTR的抗浪涌能力,它的表现力更强。
    IGBT等效电路及其电路图符号如图5 <a) 5 Cb)所示。由IGBT等效电路图5 (a)
可看出IGBT是由一个双极型三极管和MOSFET组成的,可以看作是MOSFET的基极
驱动的PNP型三极管,图中的Rn是三极管基区的调制电阻,所以IGBT与电力MOSFET
具有相同的驱动原理,均是场控型元件。其导通和断开均是G和E的电压UGE确定的。

楼主:
.5电磁加热技术的发展现状
    根据开关频率的大小可将电磁加热电源划分为这四个等级:低频低于SOOHz,中频
在1- 20kHz,超音频的频率范围在20kHz -1 OOkHz,高频的频率可达到1 OOkHz以上[t81a
晶闸管一般适用于频率在中频以下的场合。国外中频加热电源用晶闸管做的最大达却匕
瓦级别,同时国内也能达到300kW的级别。80年代初,全控型器件的问世为感应加热
电源的推广起到了关键的一步,1993年出现了30 } 600kw / 50 } 100kHz的感应加热电源
[9],1994年日本利用IGBT研发了1200kw/SOkHz的并联型感应加热电源tiol。国内在1996
年研发出了75kw/200kHz SIT感应加热电源(3l } 2003年又研发了1 OOkw/1 OOkHz的IGBT
固体电源(11l。尽管国内在感应加热电源的研制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其用的都还
是国外厂商的驱动芯片,国产芯片还达不到实际应用的要求。
    总的来说,国外在感应加热电源的研制方面起步较早,在高频大功率的加热电源的
研发领域有着深厚的技术资本,近年来虽然国内感应加热电源在设计开发、产品化方面
虽有所进步,但是和国外的感应加热研发水平相比还是有着相当大的差距。
.6电磁加热技术的发展趋势
    电磁加热技术的进步与电力电子器件的工艺的进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电磁加热
技术随着电力电子器件的高频化与大容量化也逐渐向着高频、大功率的方向发展[till。随
着电磁感应加热技术的流行,电磁加热系统正朝着低功耗、高功率因数、智能化、数
字化的方向发展,因此对电源控制电路的可靠性要求将会越来越高。

楼主:
2系统整体设计方案
2.1电源系统整体需求分析
    *感应加热电源的拓扑结构和功能有很多种,本文研究的是针对注塑机加热的感应
加热系统。依据这个出发点,本章设计了感应加热电源的技术规范,为整个系统的设
计提供了框架。为了使整个注塑机感应加热系统设计得更加合理,更适应于实际应用
环境,本章对系统中关于谐振逆变器结构和功率调节方式的选择进行了详细分析,并给
出了系统的整体设计方案。
2.1.1注塑机感应加热系统技术规范
  在假冒伪劣产品盛行的当今社会,注塑机感应加热设备也难逃被“造假”的**,市
场上的这种产品多数是由电磁炉技术改造而成的,这种电磁炉技术存在着性能不稳定、
温控性差、危险性高和效率低、功能不完善等问题,严重影响着用户的人身财产安全[[13]a
另外,由于工业用注塑机因其特殊的工作环境,需要长时间运行,且要具有较好的温控
性和稳定性,因此,本课题意在改进和完善注塑机感应加热系统。
    由于感应加热电源技术尚不成熟,也没有明确的技术规范,因此本节制定了较为符
合注塑机特性的技术参数,包括电源容量、电源功率因数、负载工作频率、工作环境和
产品使用范围。以下分别对这5个方面进行分析。
本文主要从以下5个方面进行分析:
(1)电源容量
    电源容量又称为视在功率S,即电压有效值U与电流有效值I的乘积,而有功功率
P为视在功率S与功率因数cosg}的乘积。电源容量的大小决定了选电路中各种元件的
参数设计。本文注塑机加热系统的额定功率为20kW o
(2)电源功率因数
    功率因数cos}p为有功功率P与视在功率S的比值。注塑机加热系统中存在着铜损、
铁损和线路输送热量散失等线路损耗,电源提供的能量只有一部分用于负载生热[14j。因
此,选取合适的控制策略可以获得较高的功率因数。对于本系统而言,功率因数需在
0.9一1之间,低于0.9时会产生较大的无功功率,不利于节约能量。因此系统功率因数
范围为约为0.90.95 0
(3)负载工作频率
    注塑机加热系统对谐振频率具有特殊要求,一般选取17kHz}25kHz之间,低于
17kHz时,系统会产生较大的运行噪音,高于25kHz时,难以满足系统对功率开关管特
性和设计结构要求。
(4)工作环境。
    注塑机加热系统工作在高压电网下,当电网处于用电高峰与低峰期时,电网电压会
发生波动,因此需要对注塑机加热系统的供电电源电压限制使用范围,防止升压损坏电
源,另外,当电网处于电压波动时,会对供电电源的稳定性产生影响[[15]。因此,还需要
对电路中使用的各种元件的电压上限留有一定的空间,防止波动电压烧坏元件。本文注
塑机加热系统的三相电压为220V、线电压为380V供电,电压允许波动范围为
-15%}-I-15%,现场工作环境温度也要限制。由于温度以及场合的区别,电源在运行时限
制了各个元器件的使用效能,承受的温度范围也有限,元器件会随着温度的升高不断降
低通流能力,并且会出现元器件的损耗。通常的温升为20 0C,具体环境中为0 0C 400 0C o
(5)使用范围
    电源输出的功率和其负载阻抗的值是一一对应的。当负载阻抗的值过大时,会使功
率降低,电源不能够完全利用。阻抗太小会使输出的功率太大,致使元器件承受不了过
高的电流和温度而损坏。根据材料分析可以知道,注塑机负载阻抗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
影响,比如料筒温度变化因其的阻抗变化。总之感应加热系统必须根据实际现场的需求
和条件采用。本文的感应加热系统是对注塑机的专用料筒而具体设计的。
2.1.2注塑机感应加热系统基本功能
(1)锁相功能
    注塑机在工作的时候,其谐振电路的谐振点并非固定的,而是随着负载电感量的变
化而发生改变。为了增强电源的稳定性,减少IGBT的损耗,在系统中必须加入锁相装
置来对负载谐振频率进行追踪并使负载频率随着谐振频率的变化而改变[16]0
(2)温度闭环功能
    温度控制在感应加热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温度决定了产品的性能和质量。因此要
对温度进行闭环控制,保证温度值能达到工艺的要求,并使温度的波动范围可控。
(3)功率控制功能
    对输出功率进行精确地控制是实现温度闭环控制的基础。感应加热系统有多种功率
控制方式。主要分为直流侧调功与交流侧调功,在选择调功方式的过程中要考虑到系统
的功率、工作频率等参数,使其满足系统的控制精度与可靠性要求。
(4)故障保护及自恢复功能
    本文中设计具体的应用电路,将相关模块的保护电路具体应用其中,由于感应加热
电源的工作性质要求系统要有较高的可靠性。注塑机的不间断运行,往往会出现问题,
自恢复电路的应用,会大大提高其运行可靠性,这样也可以使停机后产生的废品数量大
大减少,降低了工人的劳动量,并且实现了感应加热电源的自动化[fml0
2.2电磁感应加热系统拓扑图
    从本质上说电磁感应加热系统是一种交流一直流一交流的变频装置,其电路结构和
工作功率、频率都无关,感应加热系统的基本组成都是:整流单元、滤波单元、逆变单
元、逆变控制单元、保护单元和负载单元,基本结构框图如图6所示。在正常工作状态
下,整流和滤波单元先对工频交流电进行整流滤波转换为平滑的直流电,逆变单元再对
整流滤波后的直流电进行逆变,通过开关管转换成高频交流电,给负载侧供电。逆变单
元是整个系统的核心电路,逆变桥开关管开通关断的频率与电压电流决定了加热系统的
频率和功率,因此对逆变电路的开关管控制的精准度对加热的质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网友A:
楼主讲解的很具体

楼主:
    本文选用全桥式逆变加串联谐振的主电路拓扑。其中全桥逆变电路结构简单,需要
用到四个IGBT开关管,有着频率高,输出功率大,成本低等优点,常用于大功率逆变
电源ys}。串联谐振与并联谐振的选用分析在下一章节进行讲解,主电路拓扑结构如图7
所示。

楼主:
2.2.1整流滤波电路
    整流电路是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将220V/380V工频交流电转换为单向脉动直
流电压的电路。通常使用的整流电路分为半波和全波两种。本课题采用全波整流电路。
滤波电路是利用大电容除去整流后电路中含有的较大的交流分量,使输出电压平稳,无
较大波动。
    本文中整流电路主要作用是将市电过来的交流电转换成直流电,输入到系统的逆变
侧。常见的整流电路根据其工作方式分为可控和不可控两种,由于可控的整流电路在较
小的导通角时会对电网产生非常大的干扰,为了消除这种干扰就需要加上额外的滤波电
路[19]。本文选用三相不可控二极管整流电路来设计整流模块。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通特
性来实现交流到直流的转换,其工作波形如图8所示。

楼主:
    U。为输入的直流电压,幅值大小为Ua,电阻R是逆变器输出负载。将图中的Ti与
几导通,将几与T3截止,输出的逆变电压为Uo = Ua。反之,将Ti与几截止,将几与
T3导通,输出的逆变电压为Uo = -Ua。当以频率fs交替切换T, ,  T4和Tz以及T3时,
则电阻R两边的交流电压波形如图9伪),波形的频率也为fs,周期为Ts =1/fs,从而将
直流电压U。变成了幅值不变的交流电压Uo,不过此时U。含有谐波,为了得到理想的
正弦波电压,应该通过滤波器进行滤波处理。

楼主:
2.3谐振逆变器结构的选择
    在前面第一章时讲到,感应加热逆变侧属于一种谐振型逆变器,它使负载电路工作
在谐振状态,完成电能向电磁能的转变。因此,逆变器在换流时可以有效的通过交流与
直流电路而实现减小功率开关器件的开关损耗,从而提高整个系统的效率。谐振型逆变
器又可以划分为电压型串联谐振逆变器以及电流型并联谐振逆变器,逆变电路结构主要
有包括全桥、半桥以及非桥式几种形式。市场上塑料加工行业许多的产品所选择的拓扑
结构一般都采用半桥和全非桥式结构这两种结构,功率较小,通常情况下不大于4kW a
想要实现和全桥输出相同大小的功率,对它的输入电流要求至少达到全桥三倍左右,由
于电流较大的原因,最终限制了大功率化[}ZO}。本文的目标是根据实际应用的需求,设计
出符合要求的的大功率感应设备,因此本文采用了全桥谐振逆变器拓扑结构。
2.3.1两种谐振逆变结构的比较
    逆变电路的拓扑结构主要包括有全桥电压型串联谐振逆变结构以及电流型并联谐
振逆变器结构[}zy,分别如图10和图11所示。
    对比这两种电路的拓扑结构上可以得出:电压型的串联谐振逆变器拓扑结构与电流
型的并联谐振逆变器拓扑结构具有很多对偶特性。串联谐振逆变器使用大电容进行滤
波,在工作时,L与C上的电压矢量和大小为零,而对低频基波表现为低阻抗。并联谐
振逆变器采用大电感进行滤波,L与C上的电流矢量和大小为零,而对低频基波表现为
高阻抗。
    由以上的结果可见,无论是采用串联谐振或者是并联谐振,都要求在发生谐振时,
电感L和电容C之间可以实现能量的交换,L释放的磁场能量可以完全的转换为电容C
所储存的电能,相应的,当电容C将电能完全释放时候,也可以全部被以磁能的形式
被电感L吸收存储,两种能量的转换时形式相反而本质相似。

楼主:
    上面己经有过介绍,两种谐振逆变器在结构上具有对偶性,因此使得它们的波形以
及电路等特性都表现为对偶的关系,一般情况下,电压型串联谐振逆变器输入电压为矩
形波,输出电流为正弦波。相比较而言,电流型的并联谐振逆变器的输入电流为矩形波,
输出电压为正弦波。两种逆变电路的工作原理不相同,使得所选取的硬件也不同,因此
所用的保护电路的原理和元器件也不相同,其中电压型逆变器不需要串联大感性值的电
感,因为没有较大的感性阻抗,使得电压型逆变电路相对于后者而言对于电流的突变的
抑制效果比较差,考虑到可能存在的短路等大电流存在的可能,在电路设计中,选择在
两个晶体开关管驱动信号之间加入一个死区时间,可以根本上防止上下桥臂直通,除此
之外,电压型逆变器还要求开关器件的关断时间要尽量短。与前者相比,电流型逆变器
的缺点在于不能承受瞬时开路,瞬时开路会导致出现较大开路电压,危害电路安全,因
此,必须在两个相邻的驱动信号间加入一个重叠时间,同时所采用的二极管可以承受很
高的反向电压以及很大的正向电流。从工作的谐振频率来看,一般情况下电压型串联谐
振逆变器工作频率稍高于谐振固有频率,电流型并联谐振逆变器的工作频率一般稍低于
固有谐振频率,这样可以降低二极管因反向恢复时间给系统带来冲击损害的风险[}z2}0

楼主:
2.4.2逆变侧功率调节方法
    逆变侧功率调节有很多方法,其原理上都是通过改变逆变电路的开关管导通时序来
达到功率调节的目的。常用的调功方法有以下三种:
(1)脉冲频率调制
    脉冲频率调制(PFM)又称为扫描调功,属于频率开环调节,是一种常用的功率
调节方法[[24]。脉冲频率调制即通过调节逆变器的输出频率使阻抗发生改变,从而改变输
出功率。因此其电路与控制方法都相对简单,在实际应用中普遍使用电流闭环控制来搭
建控制系统。脉冲频率调制的缺点是当功率较低的时候会存在较大的无功能量交换,引
起直流侧电压上升,可能导致器件受损。除此之外,频率调制不好之处在于其线性度较
差,且频率的调节范围也不大。
(2)脉冲密度调制
    脉冲密度调制简称PDM调制,即通过控制开关管输出不同数量的脉冲,来控制输
出平均功率[[25]。就是通过控制使得逆变电路在一个周期内工作在谐振状态,下一个周期
内逆变电路则完全关闭,从而达到调功的目的。虽然PDM有着易于实现自动化控制的
优点,但在操作的时候其加热不满足连续性,无法达到连续加热的效果,这也是其无法
广泛使用的原因。
(3)移相PWM调功
    移相PWM调功适用于直流侧采用不可控整流加电容滤波的方式提供直流输入电
压,其原理是通过控制输出驱动信号之间的移相角来改变输出脉冲的宽度,从而使功率
得到控制。在工作时,使某一桥臂始终与电流同相位,称之为固定臂,固定臂驱动信号
与电流过零信号同步,因此固定臂开关管工作在ZVS状态。另一组桥臂为移相臂,通
过改变桥臂驱动信号与电流信号的相位差来实现对脉冲宽度的调制。移相PWM具有调
功范围大、功率因数高、速度快、适应能力强等优势。
    综合以上对各种功率控制的分析,结合注塑机感应加热电源的工作特点,本文采用
PWM移相调功的方法对系统加热功率进行调节。在实际工作中固定臂与移相臂都工作
在软开关状态下,不仅减少了开关损耗,而且调功范围大、动态性能好。
2.4.3感性移相PWM调功分析
    移相PWM调功分为容性移相PWM调功、谐振型移相PWM调功和感性PWM移
相调功三种[[26],其中感性PWM移相调功是使电路工作在感性状态下的一种移相调功方
式,具有功率因数高、容易实现软开关,适合应用于注塑机加热系统中,是本文研究的
重点。
    感性移相PWM调功电路如图12所示,其工作原理为:保持定相臂与电流的同相
位关系,当移相臂超前电流相位刀角时,逆变桥中开关管的开关频率稍高于电路的固有
谐振频率,此时谐振电路工作在偏感性状态。如图12所示,电压相位超前于负载电流
相位,开关管Q1与Q2工作在ZCS状态下,轮流导通1800。开关管Q3与Q4可以通
过并联电容器的方式工作在ZVS状态。二极管D 1, D2一直处于截止状态,二极管D3,
D4工作在自然过零关断状态,所以不存在二极管反向恢复的问题。

楼主:
    系统电源系统的工作流程如下:首先三相工频交流电进行整流滤波后转换为直流电
输入到逆变电路,经过全桥逆变电路逆变成交流电压,驱动负载工作。同时将负载电流
信号送入锁相环电路中,在锁相环中实现频率跟踪和相位检测算法后再输出PWM时钟
频率送入移相控制电路,为移相电路提供工作频率,同时根据系统给定信号来进行移相
PWM调功。最后移相电路将驱动信号送入IGBT的驱动电路中,此时IGBT以PWM波
的频率进行开通和关断,谐振频率就会自动被锁定,使电路工作在谐振状态,并输出系
统需要的功率。信号采集处理电路由传感器和A/D转换芯片组成,其原理为首先通过
传感器对模拟信号进行采集,采集的信号经过A/D转换电路实现从模拟量到数字量的
转换,从而转换成微处理器可操作的信号。对于系统中的电源从两个方面同时保护,即
硬件保护和软件保护,使系统运行更加安全稳定。键盘完成系统对输入控制的需求,显
示模块对系统运行状态进行显示,这两个硬件电路完成了人机交互功能。

楼主:
在第二章的理论基础上,本章节主要完成对系统控制的硬件设计与实现。
3.1控制系统硬件总体设计
3.1.1系统控制器的选取
    本文控制电路部分的主要芯片包括以下几种:STM32系列的微处理器芯片、温度
采集芯片、移相控制芯片、锁相环芯片和IGBT驱动芯片。上述芯片在市场上会有很多
型号可供选择,在选择芯片时必须要综合考虑,如芯片的价格、封装、性能和型号等这
些都在考虑的范畴内,必须对这些因素进行权衡,选择最为合适的芯片。微处理器作为
系统的主要的控制芯片,其功能的种类、接口的数量、性能的强弱等因素影响着整个系
统的设计难度及运行的稳定性。
    经过对各方面的综合考虑,本文选用STM32F103作为电磁加热系统的主控制芯片。
STM32系列单片机性能强大,其基于ARM内核,加上半导体自有特色的外设与总线
优化,让STM32拥有强大性能的同时又具有很高的扩展性[f2}1。本文所选用的STM32
系列型号STM32F103的单片机是STM32系列的增强型产品[2810
3.1.2控制系统总体设计
    感应加热系统的控制电路框图如图15所示,其中包括锁相环电路、移相控制电路、
负载信号检测电路、隔离驱动电路、负载信号采样电路、人机交互电路、温度传感电路。
其中锁相环电路实现频率跟踪与锁相的功能;移相控制电路实现了系统功率的调节;负
载信号检测电路用来实现对负载电压电流的检测比较;隔离驱动电路实现了对IGBT的
驱动与保护;人机交互电路实现了液晶屏显示输出与键盘输入;温度传感电路实现了对
负载温度的实时检测。

网友B: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 “博士论文” ?

楼主:
3.3移相控制电路的设计
    移相控制电路的设计是本文的重点,其决定了整个加热系统的功率控制性能的好
坏。第二章中已经选用了逆变侧移相PWM调功的功率调节方式,并分析了移相调功的
原理。移相控制电路产生四路驱动信号送入IGBT驱动电路,控制开通关闭的时间来调
节功率。本节使用移相控制芯片来设计移相电路,并结合锁相环电路,使系统既能对谐
振频率进行跟踪锁相,又能对逆变电路进行移相调功。本文选择使用移相控制芯片
UC3879实现移相PWM控制。
3.3.1 UC3879芯片简介
    UC3879是UC3875芯片的升级版,是由Unitrode公司推出的移相控制IC}32}。其具
有解码,控制,驱动保护的功能,可以实现移相PWM驱动全桥逆变器调节功率的控制
作用。UC3879具有高达300kHZ的开关频率,且能控制输出0-100%的占空比信号。芯
片可单独对导通延时进行编程控制,具有软启动控制、欠电压锁定等功能。UC3879等
集成IC解决方案的出现,使移相电路设计过程得到了极大的简化。UC3879引脚图如
图18所示。

楼主:
3.5 IGBT马区动电路的设计
3.5.1 IGBT驱动原理
    IGBT作为功率电路和驱动电路中常常使用的三端器件,分别包括G, E, S三个端
口。UGE为门极驱动电压。IGBT端口的导通和关断的电压、与其开关电压、时间以及
损耗等各种参数进行实时的调整相关。从而为了保证IGBT能够在系统工作过程中始终
保持稳定的运行,所以综合考虑之后,在进行电路设计的时候,综合来看需要关注一下
几个问题的方面:
  C1)通常情况下,IGBT的驱动电压UGE综合考虑和计算之后应该保持在12V和18V
之间进行表示,实际应用时常常会采用15V的驱动电压,电压波形的调整率应该保持
在月0%左右。
  < 2 ) IGBT按照结构进行分类时应该划分到场控型器件一类中,其具有2.5V到SV区
间之内的阂值电压。输入阻抗的值在极性上来看属于容性,因此IGBT非常容易受到栅
极电压的影响,最终得到必须有一种阻抗形成的放电回路,因此就对驱动电路的设计提

楼主:
出了更加稳定和安全的要求。
(3)通过参考资料和具体计算,得到门极的实际电压应该要保持高于SV。具体电路如
图25所示,当系统的关断电压低于SV的时候,可以判断出集电极的电压值的变化率
会导致IGBT产生误导通,从而使得系统不能得到有效的关断,因此,综合考虑后,系
统中常常选择的负极偏向电压的值为一9Vo

3.5.2 IGBT马区动电路设计
    IGBT因其工作频率高、功率大、导通电阻低、耐压高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本文
选用IGBT作为逆变电路开关管,其主要依靠驱动电路来保证其在实际应用的开关性能。
因此一个可靠的驱动电路是保证IGBT能正常工作的必要条件。
    目前常用的IGBT驱动模块有PC929, EX841, M57962L等,其都能完成对IGBT
的驱动,但是EX841过电流保护时无法自锁,负偏压不足;M57962L不能降栅极电压
进行保护,只能实现IGBT的软关断,且控制精度不高。为了提高驱动性能和系统可靠
性,本文采用了门极驱动光藕芯片HCPL - 316J来进行驱动电路的设计。
    HCPL - 316J是一种带过流保护的光祸驱动芯片,其工作电压为15}30V,可提供
SOOns的开关时间,实现IGBT软关断。其驱动电压可达1200V,最高可驱动电流为
1 SOA,因此完全可以达到本系统的加热的电源的实际的需求。

楼主:
    基于HCPL - 316J芯片设计的IGBT驱动电路如图26所示。管脚Vin+为控制引脚,
Vin一接单片机I/O口,通过将移相控制信号输入V;}+来实现对IGBT的控制。单片机对
Vin一输入高电平时,可以封锁驱动信号。在HCPL - 316J正常工作时,V;}+与bout端口信
号同相同步,且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延迟小于S}}riSo
    电路中采用了两个MOSFET管互补电路来进行驱动输出。当控制信号为高电平时,
V1导通,V2截止,UGE=1 SV } IGBT导通。当控制信号为低电平时,V1截止,V2导
通,UGE _ -9V,IGBT关断。IGBT的开通和关断速度可分别通过改变Ron与Roff的大
小来调节。为了降低输入阻抗,同时为了防止IGBT栅极电压超出限制,在G与E之
间并联了双向稳压管VS和钳位电阻Rio
    HCPL-316J芯片具有完备的IGBT保护功能,当芯片检测到Ucc2的电压低于13V
时,为了防止IGBT烧毁,会激活短路电流检测保护(DESAT )与欠压锁定保护(UVLO )
功能,输出低电平封锁IGBT。当电路过流时,UcE迅速上升,当UGE的值超过预设的
保护电压,则保护电路工作,芯片输出低电平使IGBT关断,同时通过FAULT端向单
片机进行故障报错。其报错电路如图27所示,当故障发生时,FAULT端输出低电平,
三极管V4开路,故障信号ERROR通过上拉电阻R6输出到单片机,通过软件编程使
单片机对故障信号做出响应。

楼主:
3.6人机交互设计
    人机交互模块在注塑机感应加热系统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极大地提高了在操
作方面的便捷性与人性化。该模块由以下几个部分来组成的,即输入设备、输出设备和
配套的软件驱动。其中输入设备为8个按键,输出设备为2.8寸TFT-LCD液晶显示模
块,液晶显示模块采用了FSMC总线与DMA的Memory to Memory传输模式,减少了
主控芯片上的工作量[37)0
3.6.1液晶显示模块
(1)液晶屏的选用
    本系统采用了2.8寸TFT - LCD液晶显示模块,可以显示16位真彩图像。TFT - LCD
< Thin film transistor一liquid crystal display)采用薄膜型晶体管材料,由于其彩色显示特
性又被称作真彩LCD o TFT型LCD在其液晶屏的所有象元上布满了TFT阵列,替代了
STN.型液晶及TN型液晶中采用的传统阵列,新型的TFT阵列极大地提高了未选通状
态下各引脚之间的相互干扰情况,其扫描方式不受静态特性影响,有效地提高了图形文
字的显示效果。
    TFT液晶块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性:
1, 16位真彩显示。
2, 320 * 240图像分辨率。
3、自带触摸屏,可以用来作为控制输入。
4, 2.4寸//2.$寸//3.5寸三种大小的屏幕可选。

楼主:
    图28给出了2.8寸的TFT-LCD模块接口图,能够看出,TFT -LCD模块接口采用
16位并行传输方式。因为需要显示彩色图像,数据传输量较为庞大,若是采用8位数
据线传输数据,则会比采用16位数据线慢两倍。为了提高系统程序的运行速率,采用
16位并行传输。TFT一LCD模块一般都有如下信号线:
    RST:硬复位TFT一LCD。
    BDO}BD15:  16位输入输出数据线。
    WR:向TFT一LCD写入数据。
    RS:数据口/控制口选择(RS=0,操作控制字,RS=1,操作数据字)。
    RD:从TFT一LCD读取数据。
    CS:TFT一LCD片选信号。
  C 2) FSMC驱动液晶屏
    大多数STM32F 103芯片带有FSMC接口。FSMC属于一种扩展接口,其控制器采
用静态存储方式,其接口方式兼容同步方式存储器、异步方式存储器等等【38]。例如
NAND FLASH ,  SRAM ,  PSRAM和NOR FLASH等存储器的接口均可以与FSMC匹
配。本文中利用STM32F103芯片的FSMC接口来驱动TFT-LCD。根据STM32对寻址
空间的地址映射,如图29所示映射到外部存储器的地址是0x60000000-Ox9EEEEEEE
而分配给PSRAM  }   NOR FLASH这类可直接寻址的器件地址为
0x60000000-Ox6EEEEEEE,当FSMC外设被配置为正常工作,加上外部连接了NOR
FLASH,这时如果数据Oxffff,写入0x60000000地址,FSMC输出的电平信号传送至数
据传输信号线,如此完成数据写入过程。图30给出了此过程的具体时序操作。

楼主:
FSMC接口因其传输速度快,在本文中用FSMC总线直接挂载液晶屏并结合DMA传
输的方式来实现TFT屏显示。其硬件架构如图31所示。DMA是一种直接存储器,无需
CPU的干预,可以实现存储器和外设之间数据的高速传输,因此极大的节省了CPU的资
源,可以使其有时间做其他操作。因为图片数据比较大,因此需外接RAM作为显存,
该模块使用ISSI的25616  SRAM  512K  RAM作为显存芯片,并使用DMA传输的
Memory to Memory模式从外部显存向FSMC总线送入数据来驱动TFT屏幕。具体软件
驱动初始化将在第四章介绍。

楼主:
    可以在图32中得知,在没有按键按下的时候,vo口输入端为高电平。在有键按下
的时候,此时UO口输入端为低电平。在电路设计上相对简单,因为结构简单、程序识
别上相对容易。
3.7温度信号的采集与调理电路
3.7.1测温元件
    本节主要工作是检测负载温度,负载温度使用K型热电偶作为测量元件。K型热
电偶又称为镍铬一镍硅热电偶。K型热电偶的优点颇多,其线性化程度高、灵敏度高、
抗氧化能力强,另外其稳定性强且工作可靠。K型热电偶价格便宜,配合专用的
MAX6675芯片使用,简单快捷。
    MAX6675是由Maxim公司推出的新一代热电偶放大器与数字转换器。其集成了
A/D转换、冷端补偿、SPI串口通信。MAX6675可将模拟量转换为12bit的数字量,其
具有0.25度的温度分辨率,可以满足本系统对温度采样的精度要求[39]。其引脚排列如
图33所示。

楼主:
    MAX6675通过冷端补偿检测来校正周围温度变化,它可将周围温度通过内部的温
度检测二极管转换为温度补偿电压。为了生成实际的温度值,MAX6675从热电偶的输
出和检测二极管的输出测量电压。该器件内部电路将二极管电压和热电偶电压送到
ADC中转换,以计算热电偶的热端温度。当热电偶的冷端与芯片温度相等时,MAX6675
可获得最佳测量精度。因此在实际测温应用时,应尽量避免在MAX6675附近放置发热
器件或元件,因为这样会造成冷端误差。在将温度电压值转换为相等价的温度值之前,
需要对热电偶的冷端温度进行补偿,冷端温度即是MAX6675周围温度与0℃实际参考
值之间的差值。对于K型热电偶,电压变化率为41 }V/0C,电压Vout公式如下:
                    V0t =}41}Y/0C}x}tR -t}}                 <3-8)
    上式中,Vout为热电偶输出电压,单位是rilV o  t}是周围温度;tR为测量点温度。
3.7.2温度信号调理电路设计
    由于MAX6675具有优良的性能,基于MAX6675的K型热电偶调理电路如图35所
示。需要特别注意它的正负极分别接不同的引脚,正极接MAX6675的引脚3,负极则
接MAX6675的引脚2,为了保证采集到有效的温度信号,需要在2和3引脚之间串接
一滤波电容C19。从图35可知MAX6675通过SPI总线与单片机STM32进行通信,
MAX6675的SO引脚作为串行数据输出端,CS为其片选端引脚,CS=0时,串行数据
则与时钟信号协调工作输出数据,SCK引脚是串行时钟的输入端。

楼主:
4控制系统的软件设计
    软件设计是全系统的核心,它不仅决定着系统的控制性能,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系
统设计的好坏。本系统以Cortex-M3为内核的STM32作为中央处理器,可在Keil MDK
编程环境下使用C语言进行编程。软件的编写要遵循规范化原则,且具有良好的可维
护性、可读性和可扩展性。
4.1系统主程序设计
    本文的系统软件部分采用模块化编程的方法,即先设计系统软件的总体架构,再将
软件分为若干个实现一定功能程序模块,分别进行设计。模块化编程具有单个功能设计
简单、调试方便、便于协作等优点。
    模块化编程的总体思路是将主程序设计为一个初始化程序和一个大的循环程序,把
具有各个功能的软件模块放到大循环里面[[40]0
4.1.1系统初始化
    系统主程序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上电初始化程序,主要完成STM32的
时钟、管脚、通信接口、外围电路参数等配置;第二部分为循环控制程序,主要完成数
据采集和对感应加热的控制。本系统涉及到诸多硬件资源底层访问,其中底层软件完成
硬件管理,构成整个系统的功能框架。初始化程序流程图如图36所示:

楼主:
发现 写的论文 的确是 比较……另类 关键部分的 PWM 代码 一点也没有

网友C:
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D:
这个技术现在是不是非常成熟了啊

网友E:
也可以用来标定电阻阻值不

网友E:
也可以用来标定pt100啥的不

网友F:
如何进行 一个精确的闭环控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