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50 没有预期的快

楼主(2019-02-14):
同样的程序,在 F407 168M 下跑和 在 H750 400M 下跑
优化等级一样 H750 的速度只是 F407 的 1.7 倍,按指标应是 4 倍才合理

网友A:
不应该这么差呢,  是不是 FLASH 的等待周期拖后腿了

网友B:
有些设置没开吧

网友C:
400/168 ≈ 2.38,,4倍是怎么算的?

即使相同代码,M7的指令集向下兼容M4的指令集,,编译生成的机器码应该还是有所差别的吧。不一定完全相同的机器码。

你可以用汇编来验证。。

楼主:
是别的原因造成的,正在排查。谢谢网友们的关注!

楼主:
排除 BUG 后,实测 H7 的速度大约是 F407 的 3.4 倍,符合预期。30元的价格,性价比绝对可以的!

网友D(2019-03-29):
是不是没有开CACHE

网友E:
引用 楼主:
排除 BUG 后,实测 H7 的速度大约是 F407 的 3.4 倍,符合预期。30元的价格,性价比绝对可以的! ...

买,用,出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