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接?

楼主(2019-02-14):
想通过gpio口外接一块电路板,但接口要将近两百位,请问我该如何接?

网友A:
需要什么扩展芯片吧

网友B:
选择cpld进行扩展就可以了 xilinx 或者altera 的都可以

网友B:
否则的话 使用芯片扩展可就芯片太多了

网友C:
直接使用cpld扩展就可以了

网友D:
走错地方了?

网友E:
这么多接口   cpld也无能为力吧

网友F:
通过数据缓存器、锁存器来扩展单片机IO口

网友G:
采用可编程I/O接口扩展芯片

网友H:
尽量选用引脚足够的

网友I:
选择了网上扩展比较多的逻辑芯片

网友J:
串行口扩展相当方便,使用IO口也少

网友K:
一般都是使用74HC165,或者74HC595等等

网友L:
那就使用专门的芯片

网友M:
通过并行扩展芯片,比如8255 ,8155等。

网友N:
通过单片机IO控制扩展口,增加单片机IO口能控制的端口的数量。

网友O:
多个处理器是最简单的设计了。

网友F:
采用74HC164来扩展单片机IO口。

网友J:
用74HC245来扩展输入口、74HC374来扩展输出口

网友G:
简单输入接口扩展通常使用的典型芯片为74HC244

网友I:
74HC164和74HC165来扩展输入输出

网友H:
如果非要扩展,串入并出,并入串出,或带片选的锁存器都可以实现

网友N:
PCF8574,IIC总线8 位远程IO 扩展口芯片

网友M:
通过锁存器或缓冲器来扩展,比如74LS273,74LS373

网友L:
IO口扩展芯片,主要是解决单片机IO口太少

网友K:
直接使用同类芯片的脚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