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关于不能赋值的问题

楼主(2019-02-14):
我手上有两份代码,对应同一个单片机。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unsigned char pad = 0;
void main(void)
{
  pad = 0x08;
while(1);
……(此部分是其他代码)
}
在一份代码中可以赋值成功,在另一份中就不能赋值成功。
原因是什么?附加说明:我将其定义成:unsigned char data pad = 0;之后就可以赋值成功了

楼主(点评):
增加说明:我将变量如下定义就又可以赋值成功了。 unsigned char data pad=0;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不能赋值,一直是0?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是的,不能赋值就一直是0

网友B:
unsigned char pad = 0;

这个变量可能在 XDATA 区了,  你可以使用小模式, 让编译器将变量放在 DATA 区.
或者 unsigned char data pad=0;
强制 DATA 区.

网友C:
那应该是 你分配的 存储区位置不对  数据定义的时候不一致了 或者是溢出了

网友A:
看看变量位于哪个数据区域?

网友D:
工程设置里面的memory model选择成了lar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