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正常不是应该为1/128K=8US左右吗?

楼主(2019-02-14):
代码选项中选择128K内部RC,1分频
通过P4_4=1;_nop_(); P4_4=0;的方式用示波器抓波形,发现_nop_指令的时间为32us左右。
正常不是应该为1/128K=8US左右吗?

网友A:
什么思路啊

楼主:
由于对时序要求严格,所以想搞清楚

网友B:
楼主别忘了:
P4_4=1;   P4_4=0;
这也是要时间执行的, 而且时间比 nop 更长哦

楼主:
恩,是的。
不过怎么去看某个具体语句的系统周期呢?

网友C:
不懂了,帮顶吧

网友D:
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的单片机呀!貌似我没有用过啊!

网友E:
是的。。P4_4=1;   P4_4=0; 这也是要时间执行的, 而且很重要的。

网友F:
软件仿真看看你这三条指令到底有多少汇编代码,就知道实际执行多少指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