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ht66f0185

楼主(2019-02-14):
RTC是什么?和LIRC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这个得看手册, 会不会有个是外部振荡器, 一个是内部振荡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看手册, 会不会有个是外部振荡器, 一个是内部振荡器呢

LIRC是内部低速震荡器,RTC规格书没说明。选择LIRC时通信串口会出错,这是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LIRC是内部低速震荡器,RTC规格书没说明。选择LIRC时通信串口会出错,这是为什么? ...

LIRC是内部低频振荡器,频偏比较大,无法满足串口通信要求,你仔细看下串口通信波特率计算那部分就会发现要用串口通信必须使用高频振荡器,也就是HIRC(内部高频振荡器),我i没记错的话HT66F0185应该不支持HXT(外部高频振荡器)。不过HIRC的全温全压下的误差好像也没法满足串口通信需求。

十分感谢,了解,我自己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