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两个三极管这样接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9-02-14):
如下图所示,两个PNP三极管,分别是三极管1的B接到三极管2的E,三极管2的B接到三极管1的E。中间通过一个电阻短接起来,其中输入是左边那个三极管的C脚,输出是右边那个三极管的C脚。看到好几种这样的接法,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A:
我怀疑你抄板,还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你抄板,还抄错了。

应该是没有的,我还见过这样的:

网友B:
应该当作双向稳压管,做信号钳位用,保护运放的输入不被损坏。

网友C:
BE反接做稳压二极管 性能有什么优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BE反接做稳压二极管 性能有什么优点吗?

我赶脚是板子上已经有三极管了,这么做可以省下一个元器件品种,生产管理上成本低。

楼主(2019-03-25):
引用 网友B:
应该当作双向稳压管,做信号钳位用,保护运放的输入不被损坏。

非常感谢,基本上是这个作用,另外问一下,原理是什么呢?我有点看不太明白,就两个MOS管的那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