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有很明显的闪烁

楼主(2019-02-15):
我使用的是180W输出功率的恒压12V电源,9个1W灯珠灯条接10根(1根)的时候,控制我的输出端,只要不是100%输出情况下,LED灯都有很明显的闪烁,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难道是大功率LED灯不能够使用恒压电源?

网友B:
你的控制使用PWM波吗   应该不是功率和电源的问题

网友C:
明显闪烁如果是用PWM控制的话   应该是频率的问题

网友C:
建议将频率提高一点

楼主:
之前将频率调整到400hz左右,还是出现,然后又调回到170hz左右,还是有。就是担心比较大的功率与使用恒压源有关系。

网友D:
这就有可能了   但是感觉功率一点也不大啊

网友E:
能否换个电源试试

楼主:
已经更换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F:
感觉是不是干扰问题所致?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仔细检查一下线路

网友A:
是不是功率的问题?
还是频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