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电机控制

楼主(2019-02-15):
最近想搞搞电机控制这一块,怎么入手,大家伙有什么建议?

网友A:
从了解电机入手,记住永远的法则:要控制什么,就必须先了解什么!!!

网友B:
主要就是了解了后面怎么做迷茫,是直接编程序控制试试,还是做其他。。

网友C:
这个主要看你想用什么电机,不同类型电机驱动是不一样的。。

网友D:
键盘应该没问题,你KEII采用是什么版本?实在不行换一个版本。你需要可以发你

网友E:
多看看相关资料吗,不同类型的驱动类型也不一样

网友E:
常用的是直流减速电机,你可以试着去做个平衡小车或者一辆智能小车,完成之后你对控制就有了初步的了解,对PID控制算法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后面控制这块基本都用PID的。。

网友F:
有刷电机,还是无刷电机,还是步进电机呢?每种驱动方式都不同

网友G:
大神,我想使用STM32F4来驱动有刷直流电机,有什么参考文档或者源码吗?

网友H:
买官方的电机DEMO板啊

网友I:
感觉这一块不好弄

网友J:
弄一块开发板试试看

网友K:
淘宝上就是st的开发板

网友L:
可以买一个小微电机玩玩

网友M(2020-05-24):
注塑机永磁伺服驱动器技术资料
580 系列伺服驱动器是一款专门为驱动永磁伺服电机(PMSM)而开发,可实现对永磁同步电机的高性能矢量控制产品。
采用高性能的矢量控制技术,配置了针对注塑机驱动过程中的工艺过程动作特性的优化,如注塑速度、压力保持精度控制,以及与注塑机控制器配合工作时的平稳性控制,同时还具备后台软件监控、通讯总线功能,支持多种编码器类型,组合功能丰富强大,性能稳定。
主要应用于塑料成型、管材挤出、制鞋、橡胶、金属压铸等行业,对于油压控制性能进一步提升、压力和速度响应更快,稳态压力波动更小,体积更小。
可以转的部分包括: 软件设计(原代码或者执行程序), 电路设计图纸,元器件清单,相关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