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特性曲线

楼主(2019-02-15):
以前遇过,修功放时,先另一个人修的,管子2N3055,供电±55V。原机管子烧了,换的管子不行,一会儿就烧了。那个人重买了“好”管子,外壳上打着钢印,不知道什么意思,还是不行。然后喇叭也烧了,转我修,我换2SC5200行了。
把带钢印的管子用示波器简单量了下(没有图示仪),发现管子曲线是两段的,和书上不一样。借了张别人的图,他也不是图示仪量的,但是可以说明问题。我测的结果如同最上面的那根那样,而书上是下面那两根那样。这种两段式曲线表明管子什么问题?那个管子好像是β增大、耐压增高,记不清了。

是耐压降低。

网友A:
Ic 愈大,动态电阻愈低,也就是恒流能力愈差。

楼主:
我的意思为什么是图中黑线那样?不像教科书中那样圆滑地拐过去,而是两个斜率?(连饱和区算上是3个斜率)

上面的是原机管,明显和普通管不一样,估计是挑出来的。下面的是钢印管

折线还是圆滑,这与视觉系统有关。我看挺圆润。

楼主:
看来没人知道,没人用图示仪?这种曲线常见吗?就是说出现这种曲线说明管子有问题,还是一般大功率管子都这样?

网友B:
Ib 增加, Ic 受 Vce 的影响变大
这种曲线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Ib 增加, Ic 受 Vce 的影响变大
这种曲线是正常的。

问题是两段。横线反向延长后会交于一点,即厄利电压。但是中段看上去好像也会反向延长后交于一点,难道厄利电压有两个?

网友B:
不要用反向延长来看, 实际特性不会是线性的

网友C:
很典型的输出特性曲线,hfe是非线性的,会随着电流增大而增大,而且线性度随着电流增加而变差,CE恒流能力呢,随着电流增大而变差,就是这样,属于正常特性曲线。

楼主:
把图打印出来,做反向延长线。上图,123交汇良好,3456乱的,本来也没那么准确,但是总的来说是左移了,678交汇更左移,9  10要更左了。下图,没有交汇,不过图没那么精确,调整一下差不多能交汇到横轴上。而上图根本不在横轴上。这说明下图才是教科书上的厄利电压?这么低?上图是什么?

原贴作者是用电源步进输出测量的,不是图示仪,看样子是初学者,图的准确性有可能存在问题,4楼我描的黑线和我实测样子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