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都会死机

楼主(2019-02-15):
开发板为SEED-DEC643,CCS版本为V2.20.18,程序框架为
void tskmeasure(){
while(1){
switch(MeasureStatus){
case a:
switch(MeasureStatusA){
case c:
break;
case d:
break;
case e:
break;
.
.
.
default:
break;
}
break;
case b:
switch(MeasureStatusB){
case f:
break;
case g:
break;
case h:
break;
.
.
.
default:
break;
}
break;
.
.
.
default:
break;
}
TSK_sleep(10);
}
}
CCS中仿真运行,当用#define把d定义成8或e定义成9时,运行都会死机

网友A:
你这口气是改成其他值这运行正常?

楼主:
是啊,更为奇怪的是,若把case g:,case h:中的程序段注释掉,即使d定义成8,e定义成9程序也能正常运行!!!!!

网友B:
只留break语句?

网友C:
确实很奇怪 从来没见过

网友D:
感觉是你内存冲突造成的

楼主:
那怎么办啊

网友A:
你可以右键点击代码区,选择Mixed Mode查看写这段程序的汇编代码找找原因

网友B:
代码bug吧

网友E:
电源电压不稳

网友F:
电源电压不稳或强干扰引起PC跑飞

网友G:
静电打在IO口上引起的

网友H:
复位收到干扰,引起反复复位

网友:
电源电压 的地 不稳

网友I:
振荡器PCB布线要注意

网友J:
因为程序隐患或外部干扰引起的误动作

网友K:
电源供电问题

网友L:
CPU的程序指针进入一个死循环,无法执行正常的程序流程。

网友M:
是否打开了某个中断,但是没有响应

网友I:
电源,信号线干扰路径的保护,加滤波TVS等

网友E:
强干扰引起的振荡器停振。

网友:
电源电压 瞬间负电压 导致 故障 程序不发运行

网友F:
如果看门狗不好,也会引起死机。

网友H:
在反复复位当中有可能会导致死机。

网友G:
破坏了硬件逻辑功能,导致死机。

网友M:
要熟悉掌握 使用技巧,还要熟悉 出现故障的原因。

网友L:
克服死机的最有效手段是加看门狗

网友K:
其它外部电路引起的电源扰动

网友J:
PC被写入“出界”数据,跑到了RAM区

网友N:
switch ...case...语句的设计没那么复杂的吧

网友O:
怎么看着楼主分享的代码有些凌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