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无刷电机,5000转运转时,转轴机械突然抱死,如何保护硬....

楼主(2019-02-15):
驱动器使用2136,有使用2136的硬件过流功能,机械轴突然抱死情况下,仍无法保护,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其他好方法?

网友A:
直接检测UVW反向电动势,再用软件或硬件关断驱动输出即可。很简单啊

网友B:
这个不是很难的,我们有PIN对PIN的芯片,完美代替,可以提供技术支持很服务

网友C(2019-03-26):
失速保护

网友D(2019-06-17):
你这个是过流保护外电路没有设置好吧,要不然堵转电流应该可以保护的

网友D:
现在mcu都有自己带带硬件过流保护功能啊,设置好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