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将STM8S003 IAR程序移植到stm8s105失败原因

楼主(2019-02-15):
刚用stm8s003k3做的项目,发现flash不够用。

打算切换到封装一致但FLASH大的的stm8s105k4上来,把板上的片子换成stm8s105k4后。

可以编译通过,但加载时提示“Failed to set configuration with MCU name STM8S105K4: SWIM error [30006]: Comm init error: chip does not answer。

我已经改了stm8s.中#define STM8S105,同时IAR-General Options-Device也改为STM8S105。

网友A:
Options-Device其它选项再重新设置下看看

网友B:
选择Flash一致吗?

网友C:
STM8S105K4这个芯片不存在吧。

网友D:
使用的IAR哪个版本?

网友E:
使用keil开发试试看。

网友F:
STM8S105K4这个芯片可能不存在这个芯片里面。

网友G:
选择的devic能够对应 STM8S105K4?

网友H:
芯片型号没有选对吗

网友I:
是否还需要选择flash的大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