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怎样拿电压表测试是否正常?

楼主(2019-02-15):
2812怎样拿电压表测试是否正常?

网友A:
发生啥事了

楼主:
现在2812连不上ccs,经多方面查找,初步认为dsp板子有问题,估计是哪里被烧

网友B:
用的什么供电

楼主:
7805不连dsp,输出电压5v,连上dsp变成2.5v,正常吗?

网友C:
dsp指示灯?

楼主:
灯不够亮,7805连上dsp10秒钟就发烫严重

网友D:
我想问下测板子是否正常怎么弄?

网友A:
重转几次ccs和驱动

网友E:
绝招,重装系统

楼主:
重装了,还是连不上

网友F:
怀疑是硬件问题

网友E:
7805的输出应该是稳定的,不可能偏差很大的。

网友G:
灯不够亮,7805连上dsp10秒钟就发烫严重
-------------------------
检查硬件看看

网友E:
明显是DSP烧毁了。

网友A:
发烫,可能是电路的某个地方有短路

网友H:
你的电路应该有问题

网友E:
对,用万用表测测是不是有地方短路了

楼主:
把TPS73HD301跟内部电路断开,指示灯正常,把TPS73HD301跟内部电路连起,TPS73HD301的两路本来是3.3和1.8的输出就变成了1.6和0.8左右,dsp输入电压也跌到2.5,奇怪了

楼主:
这个症状是不是dsp被烧了?

网友I:
这就是烧了的表现,我上次烧的那块板子就是这种症状。

网友J:
你还可以去检测一下vcc和gnd,用万用表可能能够发现这两端估计已经短上了!

网友K:
发烫,多数是后一级电路短路,或某个元件击穿

网友L:
量一下DSP输入电压的地方,是不是合适

网友B:
看你的DSP的供电范围,7805输出下降一般是短路保护或热保护了既过流

网友M:
2812不是3.3V供电的吗?
你拿DC5V不是直接烧毁?

楼主:
确定了,板子存在问题,芯片废了

网友E:
dsp2812是3.3伏+1.8伏供电的  你不会是直接上5v的吧  还有3.3v是外围io  1.8v是内核,供电上电顺序还是有要求的

网友N:
刚没看到  应该是芯片烧了

网友O:
DSP芯片烧了的话  最明显的就是电源和地在测试的时候是短路的

网友J:
有时候是可以连接上仿真器的  但运行不正常  这是也要考虑片子问题

网友P:
电路问题,局部短路导致功耗过大。

网友Q:
接的就是看下芯片的电源管脚跟GND是否联通了?

网友R:
可能哪里局部短路,功耗太大了,不正常。

网友S:
这个有啥异常的?主要是测电源端的

网友T:
这个有那么复杂么?芯片有问题的话,换一片的重新测试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