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大姐,帮小弟看一下电路

楼主(2019-02-15):
下图这个电路,是控制背光的,但是led一旦空载,mos管就会烧,这是哪里的问题呢?
麻烦各位大哥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按照第三页的典型应用电路,同这图差太多

网友B:
要加个限流电阻吧

楼主:
你好,我是抄的别人的板子,但是别人的板子led空载就不会烧。
然后我发现换了mos管还是没用,ss34也烧掉了,会不会是ss34烧掉了,导致mos管也烧了

楼主:
模电这块不是很会,后面那块是升压电路吧,如果空载的话,会怎么样呢?

网友C:
是boost电路,ss34烧毁,应该是生压过高导致反向电压太大,MOS管也应该是差不多原因烧毁。
具体的你可以咨询一下芯片厂商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boost电路,ss34烧毁,应该是生压过高导致反向电压太大,MOS管也应该是差不多原因烧毁。
具体的你可以咨 ...

嗯,就是led空载的时候烧掉,不空载都是正常工作的

网友D:
恒流驱动照理是禁止空载的,一旦负载断开,输出电压就会升高,试图维持恒流,然并卵,因为负载断开了,负载就是无穷大,要恒流,输出电压就要无穷大,当然受限于输入电压,输出电压不可能达到无穷大,但是也够二极管、MOS管喝一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恒流驱动照理是禁止空载的,一旦负载断开,输出电压就会升高,试图维持恒流,然并卵,因为负载断开了,负载 ...

谢谢,这样啊,为什么我测试别人的板子不会烧呢,我是抄的电路,不过他的肖特基二极管是插件的,上面写了HSR210 STC,是不是这个耐压强一点

楼主:
我觉得是升压电路,空载后,持续升压,导致加在肖特基二极管的反向压降超出了40v,烧毁,进而导致mos管烧毁。
别人的板子不烧,是因为,有个稳压管保护,但是这个保护电压太高了,78v的电压,反压减去电源12v还有66v,对ss34起不了保护作用,但是对hsr210有保护,因为它有100v反压承受能力。

网友E:
你的电路有问题,没有电压反馈,只有电流反馈。空载的时候电流为零,电压输出会一直升到最高,会击穿MOS管和芯片。正确电路是CS不要接地,从电压输出端接一个反馈电压给CS,控制输出电压不要高于芯片的击穿电压即可。

正解,OVP功能都没了,空载不就挂了。

网友F:
恒流源不能开路其一;去掉LED前先用10欧大功率电阻短接LED引脚估计就不烧mos了

网友F:
如果以上可行、就直接短接LED引脚就行。这只是理论推测、未试验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电路有问题,没有电压反馈,只有电流反馈。空载的时候电流为零,电压输出会一直升到最高,会击穿MOS管 ...

嗯,谢谢,抄的别人的电路板,确实是没有电压反馈的,但是那个D5稳压管,也是可以保护的吧

D5没有保护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以上可行、就直接短接LED引脚就行。这只是理论推测、未试验过

嗯,谢谢,短接啊。。感觉有点可怕。。
目前就是测试别人的板子,空载不会烧,我的就烧ss34和mos,就觉得奇怪

网友F:
恒流源♢、www.、]

网友G:
既然别人板子好用,可能就两个原因了,1:抄错了,2:元器件有问题。

网友H:
电压高到一定程度,通过R19、20、21、D5给4脚反馈,停止升压,如果烧了mos的话肯定是这几个元件参数没选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既然别人板子好用,可能就两个原因了,1:抄错了,2:元器件有问题。

嗯,线路应该没问题,我看了好多遍了,可能是电阻参数或者肖特基二极管有问题,没有现成的二极管,不好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压高到一定程度,通过R19、20、21、D5给4脚反馈,停止升压,如果烧了mos的话肯定是这几个元件参数没选对 ...

额,我怀疑是先烧了肖特基二极管,然后导致mos管烧毁
稳压管保护36,分压计算到led+为60.48v,减去电源12v,加在ss34的就有48.88v了,ss34耐压40v,然后烧了,这分析对吗?

网友I:
调节R19 R21 D5的值,使空载的时候输出电压不超过40V

网友F:
稳压管改为30v左右估计差不多

网友J:
1.过压过流保护没用,用上可以解决
2.当LED开路时,pin4 IFB无法收到电压信号,会更频繁的开关mos管,引起电压升高,烧毁器件
3.R19,R20,R21,D5是否为反馈电路,如果D5反向,则LED开路时升压有回路,可避免一直升高电压,防止烧毁

网友K:
D5的稳压值没看出多少,如果高了就会导致输出电压过高烧掉开关管Q5。
另外,开关管的电流是要反馈给5脚的吧?省掉的坏处是当LED断开后,这时候相当于开环,芯片输出最大的占空比,也可能会导致开关管电流不受控烧掉。

网友L:
很明显,R21、R20、D5、R19回路,可以控制LED断开后的输出电压,看不清晰D5参数,没法给你算具体动作电压,反正,D5应该是一个阈值检测,超过齐纳电压才起作用,你可以这样测试你的线路,用一个反压很高的肖特基或者快恢复,换一个反压很高的MOS管,然后测试你开路后的输出电压,应该会通过上述回路,限制输出电压,只是这个电压可能超过你的MOS管耐压以及肖特基耐压,任何一个超,都将造成烧管子。

网友M:
R22是否选小了,直接暴头

网友N:
如果R18‘19’20‘21的阻值您没抄错的话,就是D5反了,或者D5应该是个稳压管,否则不能形成反馈回路,电压会一直往上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调节R19 R21 D5的值,使空载的时候输出电压不超过40V

不是R20和R21吗?D5是36V的稳压管,目前手上没有别的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稳压管改为30v左右估计差不多

改电阻的话,是改r20和r21吧,d5是36v的,目前没有别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J:
1.过压过流保护没用,用上可以解决
2.当LED开路时,pin4 IFB无法收到电压信号,会更频繁的开关mos管,引起 ...

D5是36v的稳压管,应该是用来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D5的稳压值没看出多少,如果高了就会导致输出电压过高烧掉开关管Q5。
另外,开关管的电流是要反馈给5脚的吧 ...

D5是36v,mos是100v,ss34是40v

楼主:
引用 网友L:
很明显,R21、R20、D5、R19回路,可以控制LED断开后的输出电压,看不清晰D5参数,没法给你算具体动作电压, ...

谢谢,D5是36v的稳压管,我上面有描述计算,不知道对不对。。现在头痛的就是板子都寄出去了,今天再焊一块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很明显,R21、R20、D5、R19回路,可以控制LED断开后的输出电压,看不清晰D5参数,没法给你算具体动作电压, ...

弱弱地问一句,正常工作的时候,因为是恒流的,所以led两端也会有很大的电压,那led+的电压会很大,为啥不会造成ss34烧毁呢?

网友F:
正常工作时电压是有限制的。你可以把R21换成30k即可不换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常工作时电压是有限制的。你可以把R21换成30k即可不换稳压管

谢谢,30k会不会还是太大啊,这个电压还是超过40v的。我想用25k的,但是就怕正常使用的时候,也给保护了。正常使用的时候,这个电压会怎么样呢,比如说接的灯管是240ma,44.2v,然后我这边设置的恒流是250ma,也是可以用居然。这个屏幕目前是测试的,实际上屏幕电流是大的。

网友F:
你的电源是12Ⅴ、保护是50Ⅴ起作用、ss34的耐压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电源是12Ⅴ、保护是50Ⅴ起作用、ss34的耐压内的

嗯嗯,确实是减去电源的12v的
我刚用了22k的,保护电压43.1v左右,ss34上的压降在31.4左右
正常工作的时候,ss34的反向压降是19v

网友O:
反馈回路断开了,导致电路认为输出电流不够,就会拼命的提高输出电压,然后管子耐压不够,就烧坏了!

网友P:
这个电路我有发言权,我用的芯片是OB3352,作为液晶18.5,19.5,21.5液晶的通用背光供电模块。其实一样的,这个本质上是一个横流源。你这边电路错的!!空载必然烧掉!R19的左边应该接到5脚的。你把5脚接地怎么会不烧,电路没有了过压保护。过压的阈值通过R21和R20的比例决定。遇到问题,先看规格书。抄的电路你肯定粗心没抄对。18565305085我微信。有问题可以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电路我有发言权,我用的芯片是OB3352,作为液晶18.5,19.5,21.5液晶的通用背光供电模块。其实一样的, ...

额。。谢谢回复,我把R21改成22K就好了,空载也没有烧
原来的图的肖特基管子是直插的,反向耐压是100v的,ss34只有40v,保护电压超过40v,所以烧了,改小了R21,减小了保护电压,现在不烧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A:
按照第三页的典型应用电路,同这图差太多

看起来是木有按照手册来,第5脚的CS直接接地................厉害

网友R(2019-05-10):
1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