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不是确实可以使用?

楼主(2019-02-15):
msp430的RAM比较小,曾经看过一篇论文讲关于430的嵌入式应用,不知道是不是确实可以使用?

网友A:
你指的嵌入式系统,是指嵌入式时实操作系统吧?

网友B:
嗯,430支持的RTOS比较多

网友C:
ucos  CMX-Tiny+   embOS   FreeRTOS    等都可以。

网友D:
你的看是个型号的,RAM有大的啊!

网友E:
5438的就很大

网友F:
这个需要根据430 的资源的定制操作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