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单片机I/O的疑惑

楼主(2019-02-15):
最近买了一个STM8学习板子
做点亮LED灯的实验
我也试验一下,主要是练练手,熟悉一下I/O的特性
------------------------
******************************************************************/
#include "iostm8s208mb.h"//主控芯片的头文件
/************************常用数据类型定义*************************/
#define u8  uint8_t
#define u16 uint16_t
#define u32 uint32_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16_t;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_t;
/*************************端口/引脚定义区域***********************/
#define LED   PI_ODR_ODR0//连接至LED引脚PI0
/**************************函数声明区域***************************/

/**************************主函数区域*****************************/
void main(void)
{
  PI_DDR_DDR0=1; //配置PI0端口为输出模式
  PI_CR1_C10=1;  //配置PI0端口为推挽输出模式
  PI_CR2_C20=0;  //配置PI0端口低斜率输出2MHz
  LED=0;         //让PI0引脚输出低电平 - 点亮LED
}

主函数,一共就只有几行
应该不难,可是我ST-LINK
单步的时候发现
执行完 第一行   LED灯就亮了,说明引脚低电平
执行完 第二行   LED 灭了  ,引脚电平高

------------------------
这样我就有了一个疑惑,如果在配置引脚的过程中,引脚电平低
然后又变成高

这样一个状态不稳定的阶段,在应用开发上会不会出现什么危险情况?

网友A:
如果是控制炸*的,那就爆了。

网友A:
看你外面控制的设备,一般时间短没啥问题;

楼主:
注意手册的上电后的初始值,不放心可以先动别的值,最后动方向

网友B:
貌似单步的时候并不是实时的状态

网友C:
把那个延时加长  别设置断点 自己掐掐看对应上没有

网友D(2019-03-30):
开机时,PIO为输入。所以,你可以上拉电阻(1M--1k),下拉电阻,决定高低电平。若指望是高电平,接上拉电阻。接下来,初始化。先不动Px_DDR的值,先设Px_ODR为0xFF,禁止中断(Px_CR2=0x00),再设Px_DDR为0xFF,与外在保持一致(高电平),再设Px_CR1位0xFF(PP模式),再设Px_CR2为0xFF(提速)......保证炸*不会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