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功放和扬声器匹配的问题

楼主(2019-02-15):
我们目前使用的功放芯片是雅马哈的,YD138~~最大输出功率8欧10W.我们的扬声器是8欧30W的,我们在功放之前加上运放,对音频信号的幅度进行放大~~我们在调试的过程发现,当运放放大到一定的值扬声器就会出现打嗝现象,如果换功率小一点的扬声器,就算放大到将扬声器快烧坏了,都不会出现打嗝现象,这是什么原因呢?回事功放带不动扬声器导致的吗?

网友A:
遇过相似情况,老《无线电》杂志中的功放板,OCL,末级3DD01两个。接音箱时有时出现好像共振似的,好像整个音箱都在震。
喇叭从电路角度看,一个电阻,一个电感,和反电势发电机。机械方面,弹簧和惯性及阻尼。流过线圈的电流对应加在惯性上的力,惯性的速度对应发电机电压。(除此之外还有非线性失真等相当复杂)

机械部分用电路来对应的话,惯性对应电感,弹簧对应电容,电阻对应阻尼。电容电压对应纸盆位置,环路电流对应加速度,电源对应外力。

大喇叭磁铁、线圈都比小喇叭大,反电动势比小喇叭大,或许是功放电流输出能力小的原因,超出范围控制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过相似情况,老《无线电》杂志中的功放板,OCL,末级3DD01两个。接音箱时有时出现好像共振似的,好像整个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