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容电压问题

楼主(2019-02-15):
(无正文)

楼主:
2.84V。

网友A:
输出电压由PWM控制,q为占空比

网友B:
5楼的公式适应在电流连续的稳定负载条件下. 电容充电到后期, 负载越来越小会进入电流不连续模式

楼主:
哦,我再搞一下,多谢

网友C:
按照仿真,在4.1K有一个谐振频率点,也是计算的谐振频率。

网友D:
按照楼主的叙述,电路功能是积分,所以应减小电容,增加电感,抑制谐振以得到较好的低通滤波幅频曲线。

网友E:
低通滤波的设计还是特重要的

网友F:
原理并不复杂, 但是推导的公式会比较复杂.
另外这里还缺个参数, 就是输出所带的负载

网友G:
这一块的不是很清楚的,根据5楼的公式可以推到来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