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编程问题

楼主(2019-02-15):
可不可以先用仿真器下载到外程序存储RAM中,然后程序代码将程序代码自己从外程序存储RAM写到F240内部Flash ROM中

网友A:
如果你用F240,你可以用下载TI做工具。

网友A:
其它也可以这样做。

网友B:
C5510芯片如何接入E1信号?

网友B:
在接入时有什么需要注意地方?

网友C:
通过McBSP同步串口接入。

网友D:
可以,先将.out文件生成AIS格式,再把AIS文件生成一个c语言数组,新建一个工程,把这个生成的数组写到flash中。

网友E:
注意信号电平必须满足要求。

网友F:
如何通过仿真器把.HEX程序直接烧到FLASH中去?

网友F:
所用DSP为5402是否需要自己另外编写一个烧写程序, 如何实现?

网友G:
直接写.OUT。是DSP中写一段程序,把主程序写到FLASH中。

网友H:
我正在使用TMS320VC5402,通过HPI下载代码,但C5402内部只提供16K字存储区,请问我能通过HPI把代码下载到它外部扩展存储区运行吗?

网友H:
不行,只能下载到片内。

网友I:
电路中用到DSP,有时当复位信号为低时,电压也属于正常范围,但DSP加载程序不成功。电流也偏大,有时时钟也有输出。不知为什么?

网友G:
复位时无法加载程序。

网友A:
DSP和单片机相连组成主从系统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J:
建议使用HPI接口

网友J:
或者通过DPRAM连接。

网友F:
用DSP开发系统跟用普通单片机开发系统相比,有何优势?

网友F:
DSP一般适用于开发什么样系统?

网友K:
对啊,其开发周期、资金投入、开发成本如何?

网友L:
1.性能高;2.适合于速度要求高场合

网友L:
3.开发周期一般6个月,投入一般要一万元左右;4.不一定,但需要速度较高芯片。

网友M:
DSP会对原来模拟电路产生什么样影响?

网友C:
一方面DSP用数字处理方法可以代替原来用模拟电路实现一些功能;

网友C:
另一方面,DSP高速性对模拟电路产生较大干扰,设计时应尽量使DSP远离模拟电路部分。

网友B:
TMS320LF2407A/D转换精度保证措施。

网友E:
参考电源和模拟电源要求干净。

网友H:
系统调试时发现纹波太大,主要是哪方面问题?

网友N:
如果是电源纹波大,加大电容滤波。

网友M:
这个应该是可以 的    像DSP55x系列就没有自己可以使用的内部ROM   只能通过
RAM中跑的代码去写外扩flash等   完成代码的烧写

网友O:
好多片子现在都有BootLoader引导程序。也可以自己做引导加载程序,就是完成你说的功能,也可以不需要外部RAM ,直接通过串口通信将代码下载到flash

网友P:
现在MCU的代码不都是烧录到MCU的内部flash中运行的么?

网友Q:
也有外部flash中存储编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