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输出端用万用表测没有电压

楼主(2019-02-15):
供电需要3.3VDC,但目前开关电源输出是5VDC,就采用了TI的TPS79133来将5V转为3.3V,结果在*宝上买了10个样品(SOT23-5封装,印记是PESI),结果输入端给5VDC后,输出端用万用表测没有电压,奇怪.

网友A:
取下 C2 和C9 换成一个1UF的电解电容试试。C1和C7一个0.1UF就够了

网友B:
参考官方电路参数看看;
找下原因

网友B:
也有可能买的假货

网友C:
建议一个一个电容去掉,每一次都量一下输出,你就可以确定那个电容有问题了

网友D:
但让前提是你需要确定你得芯片是好的

网友E:
可以参考datasheet来   这个问题不是很难啦。。。

网友F:
你自己对照推荐电路仔细查一查   问题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G:
可以参考电路来设计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H:
电容的大小和多少会影响输出吗?会使芯片无输出吗?

网友I:
是什么引脚没有连接吗?

网友J:
查看硬件电路是不是虚焊了吧

网友K:
楼主能否上电路图看看

网友L:
有没有可能万用表是坏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