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没有正常工作

楼主(2019-02-15):
ADS2807
芯片没有正常工作。前级调理电路是用的手册上推荐的直流耦合差分输入电路。芯片在上电后不久,无论给不给时钟信号,温度就上升到大概50度左右(其功耗为720mW)。

网友A:
无论输入直流信号还是交流信号都这样?

楼主:
嗯,采集到数据都杂乱无章。

网友B:
观察下数据有效引脚DV的波形。

楼主:
落后时钟信号半个周期的方波,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C:
对AD的操作时序也严格按照手册吗?

网友D:
怀疑芯片已损坏

楼主:
确实之前也没有不当操作

网友E:
在不加时钟的情况下,可以断开输入IN的正负输入,检测是否由输入运放流入较大的电流导致发热

网友F:
如果是应该是运放输出过大导致内部保护的二极管导通。

网友G:
参考下面原理图检查外部电路电源上下拉是否正确:http://www.ti.com/lit/ug/sbau075a/sbau075a.pdf

楼主:
如果不行呢

网友C:
供时钟后看数据低bit是否有翻转

网友H:
如果不行,应该是从电源的电流输入,测试一下,是否在手册范围之内。

网友C:
最好换一片,是否该片出现ESD损伤导致的短路。

网友G:
电源不稳定   有可能是这个问题   楼主   顶一个

网友E:
仔细查一查硬件电路   这一块  需要耐心找一找

网友I:
没有见到后续的**结果, 我的看法, 要不芯片损坏了, 要不电路设计有问题

网友B:
这个再跟换一下芯片的试试

网友D:
这个就是前端数据的处理有问题呗

网友J:
这么高温度肯定是哪里过载了。检查下电路问题。

网友K:
这个需要检查电路的

网友L:
这个看下设计的信号时序的

网友M:
这个的看下电源是否正常的

网友M:
还有爱芯片的是不是已经被损坏的,不然也不会直接温升这么快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