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常见的高频板子上下层地之间都加了很多过孔

楼主(2019-02-15):
能说下好处吗?

网友A:
常见的高频板子上下层地之间都加了很多过孔

网友B:
而且这些过孔还是分散分布

网友C:
有这个可能

楼主:
有什么可能?

网友D:
简单说就这两样
详细的可以看看这个

网友C:
让接地更加充分!!!

网友E:
让所有地的电平都尽量一致,就是接地良好了。

网友D:
减少其电磁干扰的

网友F:
让地电平尽量相同。

网友G:
这就是常说的: 高频板, 多点就近接地.

网友H:
高频板, 多点就近接地

网友I:
这个加过孔的主要是减少电磁兼容的

网友J:
有散热,或者地孔等的作用的。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大家啊

网友K:
防止GND网络自己形成较大回路。

网友L:
这个是为了降低电磁干扰的

网友M:
针对高频信号的PCB设计的加孔尤为重要

网友M:
降低电磁干扰的,,减少信号的干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