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说说晶振在单片机中的作用

楼主(2019-02-15):
谁能说说晶振在单片机中的作用

楼主:
我是这样理解的,单片机的晶振就好比人的心脏,只有跳动才有生命

网友A:
用来进行定时的,好比时针、分针、秒针,单片机工作的时间长短,由他确定

网友B:
刚刚学习到得,与大家分享分享.....
简单地说,没有晶振,就没有时钟周期,没有时钟周期,就无法执行程序代码,单片机就无法工作。
  单片机工作时,是一条一条地从RoM中取指令,然后一步一步地执行。单片机访问一次存储器的时间,称之为一个机器周期,这是一个时间基准。—个机器周期包括12个时钟周期。如果一个单片机选择了12MHz晶振,它的时钟周期是1/12us,它的一个机器周期是12×(1/12)us,也就是1us。

网友C:
MCS—51单片机的所有指令中,有一些完成得比较快,只要一个机器周期就行了,有一些完成得比较馒,得要2个机器周期,还有两条指令要4个机器周期才行。为了衡量指令执行时间的长短,又引入一个新的概念:指令周期。所谓指令周期就是指执行一条指令的时间。例如,当需要计算DJNZ指令完成所需要的时间时,首先必须要知道晶振的频率,设所用晶振为12MHz,则一个机器周期就是1us。而DJNZ指令是双周期指令,所以执行一次要2us。如果该指令需要执行500次,正好1000us,也就是1ms。
  机器周期不仅对于指令执打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机器周期也是单片机定时器和计数器的时间基准。例如一个单片机选择了12MHz晶振,那么当定时器的数值加1时,实际经过的时间就是1us,这就是单片机的定时原理。

网友C:
晶振就像人的脉搏

网友D:
现在很多芯片都没有用外接晶振,用内部RC振荡器
但是系统时钟确实必不可少的,而且机器周期和时钟周期的关系
随不同厂家的产品有不同

网友E:
是啊 现在有很多单片机都带内部晶振
不过用内部晶振容易受到外界环境(温度等)的影响,但对于时间要求不怎么严谨的  倒是可以用内部晶振

网友F:
内部晶振,精确度和稳定性比较差,还是用外部晶振比较可靠。

网友C:
心脏,一样,没有他不能工作的

网友A:
没有晶振,就没有时钟周期,没有时钟周期,就无法执行程序代码,单片机就无法工作。

楼主:
节奏,统一步调来的。就像音乐上面的节拍器,要不然你怎么同步以及定义时间的长短

网友G:
没有晶振就没有时间,就无法进行时间控制

网友B:
简单的说,没有晶振,单片机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H:
额 这个你有过项目经验就不用我们多说了,大家心知肚明的

网友I:
作用类似发动机的一样

网友J:
一个单片机选择了12MHz晶振,那么当定时器的数值加1时,实际经过的时间就是1us,这就是单片机的定时原理。

网友K:
这还用说么?就像飞机、汽车的发动机的哈

网友L:
台湾飞凌单片机总代理,MCU脚位多,价格低,有自己的烧录厂,出货快。18720627726微信同号
FM8PE513CM SOT23-6 SOP8
FM8PE513M  SOT23-6 SOP8 DIP8
FM8PE531M  SOP14   SOP16
FM8PE531M  DIP8 SOP带断电**
FM8PB513B  SOP8 外接晶振
FM8PB53B   SOP14
FM8PB56B   SOP18 DIP18
FM8PC71AM  SOP14 SOP16 带AD
FM8PC712AH SOP8 带AD
FM8PC713AM SOT23-6 SOP8 带AD
FM8PA76DE  SOP16  以上飞凌型号,有现货库存,用到MCU帮忙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