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在debug模式的时候 一旦terminal 程序就死了呢?

楼主(2019-02-15):
为什么我在debug模式的时候 一旦terminal 程序就死了呢?

楼主:
还弹出来java的警告

网友A:
如何不使用硬件debug 单纯使用软件仿真呢

楼主:
如何不使用硬件debug 单纯使用软件仿真呢 IAR 中就可以

网友B:
如何不经过debug 直接把编译好的文件下载到芯片中呢?

网友C:
2种情况都不能实现,ccs下载程序需要用debug的方式。

网友C:
不是程序是死了,是你的板子有问题了。

网友D:
结束之后,重新复位试试可以吗

网友D:
terminal之后程序可以运行吗/

网友E:
感觉是楼主的程序存在问题呢。

网友F:
终止程序是不是软件不动了?

网友A:
可能是驱动存在问题了。

网友G:
你用的是什么仿真器?

网友H:
可能是程序不能停止运行的。

网友I:
感觉有点像是环境问题。

网友J:
可能是你的程序没有停止。

网友K:
单片机和仿真器的通信没有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