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89F52F芯片的C语言头文件是《SH89F52.H》吗?

楼主(2019-02-15):
SH89F52F芯片的C语言头文件是《SH89F52.H》吗?

网友A:
程序编译后没有报错就是,
如果报错,尝试SH89F52_C.H,

网友A:
如果再报错,请查看KEIL/BIN里的头文件。

楼主:
有其的一些程序例子么??

网友B:
是的,你安装完中颖的插件,会在Keil目录上生成该头文件SH89F52.h。

网友C:
你就当一般51的用,51的例程一般都可以拿来用

网友D:
除非一些中颖特殊的寄存器或外设用法,你可以参考中颖网站SH88F516的应用文档

网友E:
SH88F516、SH88F54、SH89F52三者的内核是一样的,特性上略有不同而已。

楼主:
但我那插件里有其他中颖新片的,没有这种弹片机的头文件,要怎么更新了??

网友F:
在?:\Keil\C51\INC\Sinowealth下有这个头文件

网友C:
到中颖网站下载最新的,重新安装一下,://www.sinowealth.com/zh/xzzq_body_tool_softip.asp?cat_name=8BIT%20MCU&cat_id=32&flag=cat_tool

网友G:
不是吧,到http://www.sinowealth.com/zh/xzzq.asp下,进入“开发工具”--“8BIT MCU”

网友F:
到这个链接直接下载插件
http://www.sinowealth.com/ftp/tool/Sino_Keil/Sino_Keil.zip

网友E:
看看啦,新手一枚,才刚接触SH89F52F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