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偶尔损坏

楼主(2019-02-15):
65lbc184 偶尔损坏
为什么啊

楼主:
我公司做仪器仪表,每个仪表上都有65lbc184通讯芯片,不知什么原因,时不时的总线上会有个别芯片坏掉

楼主:
造成总线故障。

网友A:
485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B:
485的收发器通常需要比较完善的外围保护电路,适应浪涌,ESD等恶劣环境。

网友C:
你可以将收发器的外围电路贴上来,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D:
很大可能是静电或者浪涌导致的。

网友:
电子芯片自身老化

网友E:
工作温度过高

网友F:
很多时候是因为操作不当所造成

网友G:
存在质量问题

网友H:
电流过大吗?

网友I:
供电都很低

网友J:
电压不稳定

网友K:
直流偏置大了引起电路烧毁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公司做仪器仪表,每个仪表上都有65lbc184通讯芯片,不知什么原因,时不时的总线上会有个别芯片坏掉
...

把你的电路图看看

网友M:
是电压不稳定吗?

网友J:
电路设计缺陷都有可能

网友:
自身质量有问题

网友I:
如果烧坏应该是电压过高或者接反电源

网友E:
电源冲击(静电、雷击、电源出问题时的电源脉冲)

网友H:
防雷、过电压保护措施不力

网友F:
各种各样的因素影响

网友G:
使用电压过高

网友M:
转换芯片的电平电压太高了吗?

网友L:
使用其他的芯片试试看吧

网友K:
是不是有干扰的问题呢?

网友N:
这个,保密吗?

网友A:
这个需要检查下看是不是静电引起的

网友O:
应该先寻找原因.
通常作为长距离有线通信的芯片, 通信过程中损坏最常见的高压尖峰打坏了端口. 可以检查和验证一下, 如果是这个问题, 增加 TVS 器件保护通信端口.

网友P:
这个先检查下应用的电压稳不稳的吧。。

网友N:
外围电路不够可靠,适当增加 TVS 器件

网友Q:
通信端口保护不充分,长距离通信信号会衰弱,抗干扰能力降低

网友O:
这个估计是静电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