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把PWM信号变成直流电压

楼主(2019-02-15):
(无正文)

楼主:
比如我让单片机输入一个50%占空比的PWM,输出必须为直流电压2.5V。

网友A:
把放大器接成一个跟随器后

楼主:
试了,输出的还是一个PWM波形

网友B:
RC滤波电路,后面接一个三极管放大电路即可。

网友:
加两到三级RC电路(积分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C:
通过低通滤波实现

网友D:
PWM变模拟信号

网友E:
做一个积分电路就好了。

网友F:
用内带DA的单片机或者外挂DA芯片

网友G:
把PWM电压通过一个电压跟随器(运算放大器),然后进行低通滤波

网友H:
PWM信号经低通滤波后可变换为直流电压

网友I:
用电阻电容做几级T型滤波就好了

网友J:
有对应的芯片可以实现的

网友K:
你说的PWM是多大的信号呢?

网友F:
单片机测量信号源的占空比,控制DA输出。

网友:
对电压有要求就可以根据输入电压利用RC中的R进行分压。

网友E:
频率不变,积分后的电平相当于把高电平的电压和对应的时间的面积

网友C:
只要做一级到两级积分电路就可以

网友D:
就是简单的积分电路。

网友K:
直接积分电路实现转换。

网友J:
网上有很多可以销售的电路

网友I:
还可以在滤波后加一级运放电压跟随器,就更稳定了

网友H:
窄带范围内的方波经低通滤波后可变换为相应频率的正弦波

网友G:
通过一个电压跟随器转换输出电阻,然后进行AD转换即可。

网友L:
信号的转换的是重点

网友M:
这个是需要考虑占空比的设计的

网友N:
把占空比往100%接近调节的即可

网友O:
加滤波的

网友P:
加一个低通或积分电路!

网友Q:
貌视都不靠谱啊

网友R:
接一级RC积分就行了。不过假如要带负载的话,建议接射随器。

网友S:
我现在也在做这个,资料上说可以用RC低通滤波电路,我的基础差,不知道这个RC的参数该怎么选择呢?哪位达人能指点一下

网友A:
RC积分电路可以用三要素法可以求  f(t) = [f(0+) - f(∞)]e^(-t/T) + f(∞);

网友T:
是的 这种电路 已经应用  就是三楼和六楼说的 加一起就行了

网友U:
6楼说得对,很多时候就是拿个PWM加低通当DA用。

网友V:
先检测占空比,在做DA

网友A:
PWM信号通过两个低通滤波器(10K电阻 + 100nF电容) ,再通过一个电压跟随器

网友T:
IO直接输出带载能力很弱

网友U:
看看PWM输出信号的内阻。若偏大,就加一级驱动;

网友R:
后接低通滤波器,滤波器设计细节要看你的设计要求了。

网友V:
最简单的 就是一个电阻一个电容 滤波

网友W:
看看开关电源的滤波

网友X:
一个积分电路后面再跟一个跟随器不就行了吗?

网友O:
有些意思的啊,各位神通广大的,50%占空比的PWM信号的,看来还只能是借助DA转换的啦

网友Y:
是单片机直接输出一般驱动能力不行

网友Z:
输出电流 通过后面的电阻变化为电压!

网友AA: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这种可以吗?
还有PWM变成直流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Q:
接一级RC积分就行了

网友T:
为什么呢?能不能说一下原理。。。。。

网友AB:
:o充电啊 RC充电pwm的脉宽决定了电容上电压的大小啊!适合高输入阻抗的负载

网友O:
楼主这是要做信号采集吗?

这个可以通过芯片进行转换,

网友R:
这个电压芯片可以驱动什么

网友AC:
这个吧PWM的占空比调大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