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面教材——关于坡印庭定理

楼主(2019-02-15):
坡印庭定理是电磁学(或电动力学)中关于能量守恒的一个基本形式。“21学堂”中已给出了相关的正面教材。

这里将给个“反面教材”。

楼主:
摘自:

https://bbs.21ic.com/icview-2623034-1-1.html

https://bbs.21ic.com/icview-2623170-1-1.html

楼主:
附加说明:

1)由连续性方程可知,电流密度的散度非零则就有相应电荷密度的变化。

2)波印庭定理中的各项量纲一致

3) “虚功率”( 无功功率)的“正负号”取决于相量具体形式选定。

4)坡印庭定理由麦克斯韦方程导出,是麦克斯韦方程所主导的经典电磁学(或电动力学)中能量守恒定律的基本形式,其正确性由麦克斯韦方程保证。

网友A:
又来一个“其它任意散度为零的矢量加到这个量上”。
“任意矢量加到这个量上”?
连“不同的量不能相加”都不知道?
三个苹果加两件衬衫,行吗?

网友A:
没有错啊!
把平行双导线的磁场画出来,把平行双导线之间的电场画出来,就知道玻印亭矢量的方向了。
我在《格物致知03……》帖中一开始就讲过了。而且后来还讲了导线非理想(导线存在电阻)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又来一个“其它任意散度为零的矢量加到这个量上”。
“任意矢量加到这个量上”?
连“不同的量不能相加” ...

以你的智商和勇气,我说服不了你。

“勇气”者,看本科教材都踉踉跄跄的人,敢“格物致知”!即便是大学教授轻易也不敢放此狂言。
所以,恕我直言,勇气者,不知天高地厚是也!

建议你们二位,多看点书,再来吹牛,剑桥的、MIT的教材翻一翻,再来说人家这也不懂,那也不懂。

附录:斯坦福大学教材的脚注,睁大眼珠子看清了

脚注中的方程311是指坡印廷矢量P,方程310是其面积分。

麻省理工教材也有相同说法:

当然了,在你们二位眼中,麻省和斯坦福算个皮啊,都不如你们懂的多,你们论坛积分是第一和第二,他们积分是零

楼主:
补充说明:

以上内容引自同一书籍的不同版本之英文和中文版。

楼主:
另外要说明的是,此“反面教材”强调的是:

电流概念、量纲概念、相量概念和能量守恒概念等的缺失。

楼主:
这些概念,对于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说,仅是些“常识”而已。有些概念,甚至对于一个中学生来说,也是该掌握的。

网友B:
这个楼层,生动展示了不懂英语,还装模做样画红线的搞笑场景。

中文翻译的意思,和原来的英文意思,相差十万八千里都看不出来,还复旦大学教授,手低下一群博士给你干活呢。

网友B:
论坛上这俩大师有多狂傲,动不动就是人家这个也缺失,那个也缺失,他自己啥也不缺

看看大师克劳斯【电流概念、量纲概念、相量概念和能量守恒概念等的缺失。

看不懂英语用谷歌翻译吧。

网友B:
斯坦福大学的西雷教授,说的更直白:

大师和大侠有没有感觉到绝望???我这还有30多本书,继续上证据证明你俩鬼扯!

网友B:
大师吹牛说坡印廷定理早就被验证过了:

一追问是谁验证的,相关**在哪,立马改口说这个定理是从麦克斯韦方程推导出来的,而麦克斯韦方程是验证过了的。

斯坦福大学教授说,这个定理既不能验证他是成立的,也不能验证它是不成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师吹牛说坡印廷定理早就被验证过了:

H又闹笑话了?

网友B:
大师不扯坡印廷,跑去扯第一性原理等其他的去了,说明已经理屈词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起來H仅仅是断章取义。藏书多就有这好处,不容易被一本书所误导,可从多本书得到可靠答案。 ...

你别看他现在还嘴硬,实际上他暗地里把我上面提供的资料,默默地记在心里了。

过一阵时间,等帖子沉了,他要把这些东西讲给其它网友听了。

这个人的心理,我研究的一清二楚。

网友E:
引用 楼主:
附加说明:

1)由连续性方程可知,电流密度的散度非零则就有相应电荷密度的变化。

我只回答第4点。

     首先说明一个道理:

           如果A=C  B=C 则A=B  ....................................成立,没毛病

           如果 A的旋度=C   B的旋度=C  则 A=B ..............不成立,有毛病.

在网上看了几个波印廷定理的证明,大致过程是这样的:

          先计算  能量流密度S的旋度=C
          在计算  E x H的旋度=C

          然后得出 S=E X H ...............这是不是太草率了?
          我的意思是,E X H不一定等于能量流密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只回答第4点。

     首先说明一个道理:

由麦克斯韦方程推导坡印庭定理的过程几乎任何一本《电动力学》书中都有,感兴趣可以找本书看看。坡印庭定理的本质是说明电磁理论(也就是麦克斯韦方程)满足能量守恒定律

至于其中的坡印庭矢量定义,我说过了,只要无歧义不违反实验即可。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由麦克斯韦方程推导坡印庭定理的过程几乎任何一本《电动力学》书中都有,感兴趣可以找本书看看。坡印庭定 ...

他们也都声称应用了能量守恒定律。可我看不出他们那里符合能量守恒定律。

      我不会贴图,拜托你贴一个给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他们也都声称应用了能量守恒定律。可我看不出他们那里符合能量守恒定律。

      我不会贴图,拜托你贴一 ...

“他们也都声称应用了能量守恒定律。可我看不出他们那里符合能量守恒定律。”

不是“应用了能量守恒定律”,而是由坡印庭定理得出电磁理论满足能量守恒定律。

具体看书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他们也都声称应用了能量守恒定律。可我看不出他们那里符合能量守恒定律。”

不是“应用了能量守恒定律 ...

我也看不出“由坡印庭定理得出电磁理论满足能量守恒定律”

      另外我也不相信他们的证明不是在抄书。

      你要是有特别的,拜托贴一个。

网友B:
遇到这样"彬彬有礼"的追问,弄的大师要难堪了。
有礼貌的问,不回答不合适;回答吧,又说不出个1234来,就那干巴巴的两句,重复来重复去的!

此时最佳的选择是打马虎眼,"你自己看书去吧,书上有!"

网友B:
就跟杨建国教授一样,他写滤波器部分时说:这个滤波器怎么设计的,我不会,但是有人会!

听听,人家不会都能回答的这么霸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看不出“由坡印庭定理得出电磁理论满足能量守恒定律”

      另外我也不相信他们的证明不是在抄书。 ...

没什么特别的,在“21学堂”的“剖析《电磁学》”中已经给出了相关的概念。譬如,密度速度流密度等。

想系统地了解,建议看书。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什么特别的,在“21学堂”的“剖析《电磁学》”中已经给出了相关的概念。譬如,密度、速度和流密度等。 ...

我说一下我的观点:

         波印廷矢量=E X H

        我承认   波印廷矢量的旋度=能量流密度的旋度...............................................(1)
        我承认   波印廷矢量沿闭合曲面的积分=能量流密度沿闭合曲面的积分.................(2)
        我承认   波印廷矢量具有能流密度量纲

        我不承认  由(1)或(2)一定能得出  波印廷矢量=能量流密度

                      无论是旋度或曲面积分都没有这样性质。

                      我认为 由(1)或(2)得出  波印廷矢量=能量流密度 的理由不充分

               你知道那本书上有充分的理由证明  波印廷矢量=能量流密度 么?  我自己去看书。

网友E:
我看到的证明都只能证明 (1)或(2)

网友B:
笑死人不偿命啊这是:

整天胡扯八道,信口开河,口无遮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说一下我的观点:

         波印廷矢量=E X H

“我承认   波印廷矢量沿闭合曲面的积分=能量流密度沿闭合曲面的积分”
“我承认   波印廷矢量具有能流密度量纲 ”

这两点基本说明问题了,还需注意的是在我那个“剖析《电磁学》”中关于平面波的能流密度的计算。

再重申一遍,一般的能流密度(坡印庭矢量)是定义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我说一下我的观点:

         波印廷矢量=E X H

(1)或(2) 只是  波印廷矢量=能量流密度 成立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要使  波印廷矢量=能量流密度 成立,必须附加其他条件。

           这就是说电磁系统中,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把波印廷矢量当成电磁能流密度,
在一般情况下,波印廷矢量是波印廷矢量,能量流密度是能量流密度,两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或(2) 只是  波印廷矢量=能量流密度 成立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要使  波印廷 ...

波印廷矢量=能量流密度”唯一需要考虑的条件就是无歧义不违反实验(按其计算所得能流符合实验结果)。

我想,这已经说得够明白了。

网友E:
你说的明白我听得也明白,只是意思表达清楚而已。

      我想知道的是: 既然是定理就要符合逻辑。

网友F:
电磁波沿着 Z轴 传播。

网友F:
洛伦兹力与玻印廷矢量方向相同,但 洛伦兹力 可转化为机械能,玻印廷矢量只反䀗能量的行踪。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洛伦兹力与玻印廷矢量方向相同,但 洛伦兹力 可转化为机械能,玻印廷矢量只反䀗能量的行踪。 ...

在旁边加一个电荷或者磁铁,计算的波印廷矢量与实际测到的能流密度还一样么?

网友E:
超低频是瞬时值是可测的

网友E:
就算你能能说明也仅仅是个例子,不能证明普遍意义上都符合逻辑。

又怎么知道,你测的是不是全部?不可测问题很麻烦。
如果知道电磁波的频率,那你已经知道源的一些性质,如果什么都不知道,用什么仪器才能你测得是谁?

网友E:
更别说我本来就承认在电磁波中  波印廷矢量=能流密度

网友F:
咱们苦苦推导,是要证明:能量 果然守恒!

网友F:
如果,
V是 12伏,R是 4Ω,那么,P就是 36瓦就,
如果电线的线径是 1毫米,电流密度就是 3/0.25π ≈ 4A/mm² ,
物料对功耗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10瓦电阻的个头要比1瓦的电阻大,但这个 功率密度 应该是对导波而言的吧,玻印廷的能量密度又是甚么回事,是径向波的 场强 吗,影响因素又是甚么,难道是电路包围的面积?!

网友F:
电路本身的电流和磁场,其相互作用会使环路扩张,当磁张力大于线材的抗拉伸强度,环路就会掤断,
有电势差,电场才会现形,所以,电场在导线内是塌缩的,电源两轨之间才是电场的舞台,玻印廷矢量,就是 磁场跟轨间电场 的交互而产生的,大慨是这样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F:
这个。

把那图水平翻转 90º

不同的是,蓝色不是玻印廷矢量,是电力线,原为绿色的磁力线这里以红色代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把那图水平翻转 90º

你认为这是你在4楼贴出的图中平面P上电力线和磁力线的图象。但此图磁力线画得不对。红色线不是磁力线图象,而是等势面被平面P截出的交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认为这是你在4楼贴出的图中平面P上电力线和磁力线的图象。但此图磁力线画得不对。红色线不是磁力线图象 ...

自然规律的巧妙,
磁场与电场都是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线,
把电荷换成 导线截面,磁场的「力线」正好跟电场 等势线 同位,可以一物两用。

网友F:
……玻印廷的能量密度又是甚么回事,是径向波的 场强 吗,影响因素又是甚么,难道是电路包围的面积?!

两个电路,其 架构,元件参数与营运指标 皆完全相同,一个用分立元件搭建,大小如肥皂盒,另一个集成为 IC (负载也紧贴 IC),大小如一片马赛克,那么,「马赛克」内的 能流密度 应该比「肥皂盒」内的 大多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把那图水平翻转 90º

同是电磁学的东西,但是,玻印廷跟弗莱明不一样,
弗莱明手性法则,是 磁场跟导波 的相互作用,效果是 电源两轨相斥,
玻印廷矢量的来源,是 场与场的相互作用,方向总是指向负载,也仅限于负载。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同是电磁学的东西,但是,玻印廷跟弗莱明不一样,
弗莱明手性法则,是 磁场跟导波 的相互作用,效果是 电 ...

这跟 x9 大师说的 “径向波” 又不一样,
径向波,是 全程有效的,玻印廷流则需要 电场与磁场共存 才行,
机械开关,闭合时压降是零,触点间不会有电场,断开时,整个电路没有磁场,如此说来,玻印廷矢量在机械开关上不会存在。

网友F:
不过,玻印廷再牛掰,也不能动搖 欧姆定律,基尔霍夫 这一篮子法则的正确性。

说反了吧?

网友F:
感应电场是闭合的,相当于把空间作为变压器副边,这种电场跟电容器的 位移电流 是同类,可像导体电流一样造成各种电磁效应。???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在旁边加一个电荷或者磁铁,计算的波印廷矢量与实际测到的能流密度还一样么?

...

本来想画图的,无奈太复杂,画不出来。
看4楼hk6108贴出的那幅图吧。
在那幅图表示的空间中,用足够远且足够大的两块平行导电板另外施加一个电场。若无4楼图中电路,这个另外施加的电场在这个局部应该是匀强场,但因4楼图中电路存在,此外加电场必定变形,在这个局部不再是匀强场。既然电场变形,图中各点的玻印亭矢量必定和没有外加电场时不一样。
虽然各点玻印亭矢量和没有外加电场时不一样(各点能流密度矢量均有变化),但因为能量守恒,可以断言:图中电源输出的能量、负载得到的能量、导线上损耗的能量……必定均与没有外加电场时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