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源模块加MPS芯片的系统电源解决方案

楼主(2019-02-15):
电源模块加MPS芯片的系统电源解决方案

    隔离电源模块可以高效解决各种端口干扰,开关芯片转换出各种系统所需电压,LDO给MCU处理器提供稳定可靠的电能。电源模块与芯片方案需要互助互补,各取所长才能共建一个良好的系统供电环境,同时开启它们的共赢之路。

  有了电源模块及MPS电源芯片,我们应该如何各取所长?如何将他们应用到电路中解决你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呢?下面我们就从模块类产品解决接口干扰、MPS芯片解决板级中各种电压需求及MPS模块产品解决紧凑型产品设计等三方面做一个大概介绍。

  图1 整套电源解决方案

  一、隔离电源模块及接口模块解决接口干扰问题:

  在电子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各种产品及设备不断出现,设备与设备之间的互联也是必不可少的。由于不同设备之前存在着地电势差异,直接将设备互联会在地线之间存在地环流,从而影响接口的正常通讯。以CAN-bus为例,现在CAN-bus网络越来越多,CAN-bus远距离应用面临的大的地电势差、高共模电压、强电磁辐射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我们推出微功率电源及接口模块解决了此问题。

  推荐型号:CTM1051KT

  ● 隔离耐压:3500VDC

  ● 工作温度范围:-40℃~+105℃

  ● 传输波特率:40k~1M

  ● 单网络至少可连接110个节点

  ● 高EMS抗扰性能

  二、解决各种系统板的供电电压需求:

  如何设计一个合适的系统电源?首先我们需要确定系统输入电源电压及类型,其次要确定系统中有哪几种类型的电压,同时确定各部分电路的电流需求。再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电源芯片设计电路。

  MPS可以提供从220VAC输入到MCU使用的3.3V、1.8V电压的整套供电方案。下面就介绍一下,MPS的AC-DC电源、开关降压电源、双路LDO的基本应用于特性:

  图2   隔离AC-DC应用

  型号及特点:

  ● 推荐型号:MP020-5

  ● 集成700V MOSFET

  ● 原边反馈,无需光耦反馈

  ● 电路简单,成本低

  ● 超低待机功耗至 30mW

  ● 适用功率等级 ( 5W~10W )

  图3 非隔离DC-DC应用

  型号及特点:

  ● 推荐型号:MP4423

  ● 4-30V输入电压范围

  ● 内部集成双MOSFET,节省续流二极管

  ● 电路简单,体积小

  图4  双路LDO应用

  型号及特点:

  ● 推荐型号:MP20041

  ● 双路LDO,省体积省成本

  ● 多种电压选择(1.2V、1.8V、2.5V、2.8V、3.0V、3.3V)

  ● 单独使能控制

  三、MPS模块产品保证紧凑的产品设计:

  非隔离DC-DC电源除了需要高效率易设计外,目前微型化的产品设计也对空间体积提出了很大要求。为了给客户节省更大体积空间,MPS推出了带电感、二极管的模块类产品。仅需要3*5mm的PCB空间就可以实现3A的电流输出能力,外围仅需要两个分压电阻,加输入输出电容即可。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ZLG微功率电源模块可以弥补芯片设计微功率电源的成本及体积问题,同时接口模块的设计更能节省空间,并大大提高产品的可靠性。而MPS的开关电源芯片可以灵活设计输出电源电压的,同时提供高效率小体积的非隔离应用。

网友A:
看起来是很不错的方案设计。

网友B:
这样的电源控制是 TI  公司的强项和优势产品系列之一, Ti  有大量的电源方案供参考, 还可以用 WEBENCH 自动设计.
http://www.ti.com.cn/zh-cn/design-tools/overview.html

网友C:
MPS可以提供从220VAC输入到MCU使用的3.3V、1.8V电压的整套供电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