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103 USB库文件中 可以优化指令的点滴

楼主(2019-02-15):
1.    原:void usbd_ep_rx (usb_core_handle_struct *pudev, uint8_t ep_addr, uint8_t *pbuf, uint16_t buf_len)
           {  ......
                   devepxlen &= ~DEPLEN_TLEN;
                   devepxlen &= ~DEPLEN_PCNT;
             }
      可优化为              (KEI5 Level-0 编译等级下 汇编指令缩减4条!)
       void usbd_ep_rx (usb_core_handle_struct *pudev, uint8_t ep_addr, uint8_t *pbuf, uint16_t buf_len)
           {     ......
                   devepxlen &= ~(DEPLEN_TLEN | DEPLEN_PCNT);
             }
2.  static uint32_t usbd_intf_rxfifo (usb_core_handle_struct *pudev)  函数RxFIFO非空中断进行数据采集  由于我的是设备端
    常规处理的为SETUP  OUT数据包
        switch (RSTAT_PCKST(rx_status)) {
case RXSTAT_DATA_UPDT:      //0010:接收到OUT数据包
        if (bcount > 0U) {
            /* read the fifo data  */
            usb_fifo_read(ep->xfer_buff, (uint16_t)bcount);
            ep->xfer_buff  += bcount;
            ep->xfer_count += bcount;
        }
        break;
        case RXSTAT_SETUP_UPDT:            //0110:接收到SETUP数据包
        data_pid = RSTAT_DPID(rx_status);  //PID只有SETEP校验的时候才回去看下吧?
        if ((0U == endp_num) && (8U == bcount) && (DPID_DATA0 == data_pid)) {
            /* copy the setup packet received in fifo into the setup buffer in ram */
            usb_fifo_read(pudev->dev.setup_packet, 8U);
            ep->xfer_count += bcount;
        }
        break;
        case RXSTAT_GOUT_NAK:          //0001:全局OUT NAK(产生一个中断)
        break;
    case RXSTAT_XFER_COMP:         //0011OUT传输完成(产生一个中断)
        break;
    case RXSTAT_SETUP_COMP:        //0100SETUP传输完成(产生一个中断)
        break;
    default:
        break;
}

网友A:
这样写的是不是太简洁了?

网友B:
这个怎么一个优化法的?单从这几句程序的看不出来啥的

网友C:
这个设计的我也没看出来的

网友D:
我来参考下这个优化设计的

网友E:
后边几个case分支的怎没有啥处理的?

网友F:
这个怎么处理case语句的?

网友G:
最后那三个case分支的没啥意义的吧

网友H:
这个我先参考下的

网友I:
这其实也没有怎么优化的呀

网友I:
要从程序设计的逻辑上根本进行优化的

网友J:
没看出来哪里不同啊

网友K:
没看出对比性来啊

网友L:
看不出来哪里优化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后那三个case分支的没啥意义的吧

官网例程 就是没处理,实际应用中,作为设备端,我个人也觉得没必要处理。等大家用到,熟悉了GD32的这个设计规则,就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