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为交流电流源如何设计成电压源输出给单片机供电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2-15):
并联稳压。

楼主:
大体设计思路,现在不清楚如何设计+5V的输出电路,因为T1是电流互感器,如何转换成稳定的5V输出,有没有电力行业有类似电路的

楼主:
能详细说明下吗

网友A:
典型芯片为TL431。看该芯片说明书即可。如果TL431电流不够大,还可以扩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体设计思路,现在不清楚如何设计+5V的输出电路,因为T1是电流互感器,如何转换成稳定的5V输出,有没有电 ...

电流互感器串联在A相,A相没有电流怎么办?A相没有电流或者电流比较小,你的电路可就不能工作了。
另外,此电路中的VR1和VR2是什么芯片?怎么还能够将5V转换成24V?5V转换成24V必须用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互感器串联在A相,A相没有电流怎么办?A相没有电流或者电流比较小,你的电路可就不能工作了。
另外, ...

是的,我这是开关电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体设计思路,现在不清楚如何设计+5V的输出电路,因为T1是电流互感器,如何转换成稳定的5V输出,有没有电 ...

有但是不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B:
我做过三相各一个互感器测电流,同时取电用于测量和控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三相各一个互感器测电流,同时取电用于测量和控制电路。

可以给下图纸吗

网友B:
都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找找看

网友B:
当年的设计仅需5V几百mA,大了可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年的设计仅需5V几百mA,大了可用不了。

差不多,我这也没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