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滞回比较器仿真

楼主(2019-02-15):
为什么我的滞回比较器总是仿真不成功,也用比较器(LM393)仿真过,现象一样。
而且也在输出加过5.1V的稳压管,一样仿真不成功。不知为什么,有哪位大师能指点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电源时。

按你画的图也是一样,而且刚才用双电源也试过,也是不成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是用multisim14

网友B:
滞回仿真供参考。

原理图:

仿真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滞回仿真供参考。

原理图:

您的也仿真不成功,我发现需要接正负电源才可以成功。单电源仿真如下图,不知道为什么单电源不行???

网友C:
单电源的问题么? 是不是输入信号超出了共模范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的也仿真不成功,我发现需要接正负电源才可以成功。单电源仿真如下图,不知道为什么单电源不行??? ...

单电源时,同相端需要有一个直流偏置。
大小一般为电源电压的一半。

在同相端和电源之间再接一个 10K 的电阻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电源的问题么? 是不是输入信号超出了共模范围?

您应该是指的差摸电压差吧,没超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电源时,同相端需要有一个直流偏置。
大小一般为电源电压的一半。

可是也不行哦,您的图我仿真过了,不行的,不知您是用什么软件?

网友D:
你示波器波形,就那么一段,看着像是仿真软件出问题了。
正常的是从最左边开始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示波器波形,就那么一段,看着像是仿真软件出问题了。
正常的是从最左边开始显示。 ...

是最左,每格10V,从负10V开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示波器波形,就那么一段,看着像是仿真软件出问题了。
正常的是从最左边开始显示。 ...

与电路初始状态有关……只要后面正确就行。

网友D:
我试了下,可以。楼主的输入是错误的。上面他们都说了共模。

网友B:
Multisim 14.0 仿真供参考。

原理图:

运放 LM358 的波形:

比较器 LM393 的波形:

仿真文件(包括上面贴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Multisim 14.0 仿真供参考。

原理图:

谢谢详细解答,已仿真成功,应该是我的输入信号不能给负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试了下,可以。楼主的输入是错误的。上面他们都说了共模。

谢谢解答

网友E(2019-03-21):
LZ我私信不了你  加你好友也发不了消息 只能在您的这个帖子下面咨询您  我的新人帖里面有具体问题   麻烦您点开进行一下指导  谢谢了

网友F(2019-12-29):
引用 网友B:
Multisim 14.0 仿真供参考。

原理图:

请问根据您给出的数据参数,如何计算两个门限电平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的也仿真不成功,我发现需要接正负电源才可以成功。单电源仿真如下图,不知道为什么单电源不行??? ...

电源板都接+12?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单电源时,同相端需要有一个直流偏置。
大小一般为电源电压的一半。

单电源为何需要加直流偏置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B:
Multisim 14.0 仿真供参考。

原理图:

有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