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一个库仑计测电路板消耗的电量

楼主(2019-02-15):
产品用的是4.2v锂电池供电,现在出现个问题,同一批次的电池放在同一批次的主板上,设备之间使用的时间不同,用万用表测的时候电路板再低功耗情况下电流都差不多,退出低功耗后因为有其他模块工作状态不确定得干扰,万用表无法准确测出电流,所以想买一个库仑计测试一下设备工作一天需要多少mAh,买了个给手机充电的库仑计,发现精度不够,设备低功耗时电流一直显示0(电流2.5mA),有用过的朋友给推荐一个

网友A:
没有用过这个东西

网友B:
这个仪器, 计时的精度应该是可以保证的, 所以最关键的应该是电流的精密测量

网友C:
还有这种东西?没听说过

网友D(2019-04-19):
我可以提供一个思路不?你可以测量你现在所用电池的容量,充满电,然后工作结束后你再测量一下电池的剩余电量,就可以得出你所使用的电量。这样你的目的不就达到了吗?前提是你得有一台电池测试仪,去借台来用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