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赛元的mcu有dac输出么(模拟输出)

楼主(2019-02-16):
我有DAC

网友A:
您好,赛元MCU目前没有DAC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赛元MCU目前没有DAC输出

嗯,借楼问下,用PWM输出0-5V的模拟量该怎么做?

网友A(点评):
直接输出0~100%的占空比,对应的模拟量为0~5V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用在输出端加阻容么?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B: 加低通滤波器就行了,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嗯,周期设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借楼问下,用PWM输出0-5V的模拟量该怎么做?

您好,相关设置请详看芯片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