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三种电源转化器电路设计图详解

楼主(2019-02-15):
三种电源转化器电路设计图详解

3.3V→5V电平转换器,可以直接构成电平转换,往往是采用集成方案。有不同性能的电平转换器。有双向和单相配置、不同电压转换和不同速度的,用户可根据需要选择最好的方案。器件间板级通信(如MCU到外设)往往靠SPI或I2C。对于SPI,采用单向电平转换器是合适的,而对于I2C,必须采用双向方案。图1说明了这两种方案。

  图1电平转换器

  3.3V→5V模拟增益电路,图2所示的模拟增益电路用于从3.3V电源到5V电源时调节模拟电压。图中33KΩ和17KΩ设置运放增益。11KΩ电阻限制返回到3.3V电路的电流。

  图2模拟增益电路

  图3模拟补偿电路

  3.3V→5V模拟补偿电路,图3所示电路为3.3V和5V之间的转换补偿一个模拟电压。此电路从3.3V电源到5V电源偏移一个模拟电压。147KΩ和30.1KΩ及+5V电源等效于0.85V电压源与25KΩ电阻和运放构成一个1V/V增益的差分放大器。0.85V等效电压源使输入端任何信号偏移同样的量值。中心在3.3V/2=1.65V的信号也将中心处于5.0V/2=2.50V。左上方的电阻限制来自5V电路的电流。

网友A:
现在信号电平,即使3.3V平台的芯片,也都做到耐5V电压了,可以直接互用,选好上拉电源即可。

网友:
电平转换分为单向转换和双向转换

网友B:
使用3.3V的单片机的时候,电平转换就在所难免了

网友C:
使用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D:
晶体管+上拉电阻法

网友E:
转换电平吗?

网友F:
速率可以做得快一些

网友G:
TPS65197 8 通道电平转换器

网友H:
74LVC245可以作5V转3.3V

网友I:
OC/OD 器件+上拉电阻法

网友J:
4xHCT系列芯片升压 (3.3V→5V)

网友I:
适用于器件输出刚好为 OC/OD 的场合。

网友:
单电源和双电源转换

网友H:
供电3.3V的非常好用。

网友B:
电阻加一个MOS管构成就行。

网友G:
支持不同的电荷共享

网友C:
用一个三极管,在集电极输出5V电平。

网友F:
AD的8通道双向逻辑电平转换器ADG3308

网友D:
双极型三极管或 MOSFET,C/D极接一个上拉电阻到正电源

网友E:
利用TI的22通道电平钳制芯片SN74TVC16222A来做电平转换

网友J:
廉价的选择如 74xHCT(HCT/AHCT/VHCT/AHCT1G/VHCT1G/...) 系列

网友K:
这几个都是升压的转换的哈

网友K:
不过设计的核心还是信号隔离的

网友L:
貌似很多情况下都需要转换。

网友M:
不管怎样,,阻抗的设计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