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LCD3036,有用过的前辈指点下原理吗?

楼主(2019-02-15):
连接方式有点奇特,用两片小导电片(类似泡沫纸)压紧连接即可和背光板连为一体,网上也找不到资料,只能来论坛求指点了

网友A:
我也不是很清楚啊

网友B:
我怎么感觉这不像点阵屏
这像是定制的段码屏,LCD3036不知道谁标的误导人的

网友B:
90%是段码屏,段码屏的SEG比较多
脚都是做到了上下2排,像是斑马条连接的
空调遥控器那种方式,板子又没沉金,不氧化??

楼主:
是啊,无语的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感觉这不像点阵屏
这像是定制的段码屏,LCD3036不知道谁标的误导人的
...

是段码屏,里面透过光都能看到写了些什么

网友C:
这个是定制的,但是要有黑点点的几个应该是com,其他的是seg线,这样慢慢试出对应的笔段了

网友D:
段码屏用起来超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定制的,但是要有黑点点的几个应该是com,其他的是seg线,这样慢慢试出对应的笔段了 ...

暂时搁浅了,后续再慢慢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段码屏用起来超麻烦

我看说明书和数码管差不多,就是可能驱动芯片寻址这些繁琐点,您觉得哪些地方复杂需要注意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说明书和数码管差不多,就是可能驱动芯片寻址这些繁琐点,您觉得哪些地方复杂需要注意的? ...

关键是需要反复调试,lcd需要几分之一的节拍来驱动,软件调试开始麻烦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