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F413水果电池供电的低功耗时钟

楼主(2019-02-15):
我最早接触MSP430时候,看到书的第一页就是一张水果电池的图片,一直以来想做一个低功耗的可以水果电池供电的系统,毕业之后的下半年选择MSP430F413单片机来画了一个低功耗的板子,一直没有调试成功,液晶显示太暗几乎看不到,最近又拿出来调试,更换偏压电阻,最终更换液晶后才可以正常显示,先看下最终效果:
最终效果
电路图:
调试过程
  最初调试时,先准备好苹果一个,电池正负极(铜锌),程序是显示一个数字,效果如下:
  突发奇想,用自来水试了一下,效果也是杠杠的(程序中间修改过,这是显示较多的液晶段):
  时钟调试效果(这里电池没有接入电路,调试时所用,当时没有拿下来,用跳线帽接到水果供电的电路上):
  刚刚调试时,万用表测试水果电池电压接近0.9V,短路电流25-30uA,接上电路仅显示数字7的时候,电流12uA,4节水果电池电压从3.4降到2.6V;水(普通自来水,每个地方水中含有离子数量不一样,获得电压电流都有区别)每节电池0.8V,短路电流接近40uA。
  程序换为时钟时,水果电池3.4V降到2.2V,大约维1个多小时,液晶完全没有显示,电极片换个位置重新插一下,时钟可以继续运行,测试电压和新做水果电池一样,苹果都要变干的时候,电压低一些,液晶明显变暗。
  后来,电路中提供液晶偏压电压的电阻有330K改为1M后,系统电流降到大约10uA,水果电池大约可以维持3-4小时,用水做的电池可以维持24小时以上
功耗分析
  这个低功耗的电路还有优化空间,单片机的不用的引脚可以再做优化,现有线路中有一般的液晶段引脚没有使用,却也提供的驱动波形,这里相对现有系统应当是浪费电流最大的一部分;另外一个优化空间是4个按键的上拉电阻太小,10K,3V的时候,按键按下瞬间,电流可以达到300uA,用水果电池的时候,按键功能不能使用,现在调试的时候,都是先拿CR2302供电,调节好时间后,再用水果(水)电池供电。
  进一步优化功耗后,电流应当可以降到5uA以下。
程序
  按键程序继续使用之前程序库中的按键程序;
  RTC计时使用TI的RTC软件库
  段码液晶的程序由程序库中的数码管程序移植而来:
    #include  <msp430x41x.h>    #include  "segment_lcd_btl006.h"        /*宏定义,数码管a-h各段对应的比特,更换硬件只用改动以下8行*/    #define a       0x01                            //  AAAA    #define b       0x02                            // F    B    #define c       0x04                            // F    B    #define d       0x80                            //  GGGG    #define e       0x40                            // E    C    #define f       0x10                            // E    C    #define g       0x20                            //  DDDD  HH    #define h       0x08        //小数点        /*用宏定义自动生成段码表,很好的写法,值得学习*/    /*更换硬件无需重写段码表*/    const char tab[] = {        a + b + c + d + e + f,                  // Displays "0"        b + c,                                  // Displays "1"        a + b + d + e + g,                      // Displays "2"        a + b + c + d + g,                      // Displays "3"        b + c + f + g,                          // Displays "4"        a + c + d + f +g,                       // Displays "5"        a + c + d + e + f + g,                  // Displays "6"        a + b + c,                              // Displays "7"        a + b + c + d + e + f + g,              // Displays "8"        a + b + c + d + f + g,                  // Displays "9"        a + b + c + e + f + g,                  // Displays "A"        c + d + e + f + g,                      // Displays "B"          a + d + e + f,                          // Displays "C"        b + c + d + e + g,                      // Displays "D"        a + d + e + f + g,                      // Displays "E"        a + e + f + g,                          // Displays "F"        a + c + d + e + f,                      // Displays "G"        b + c + e + f + g,                      // Displays "H"          e + f,                                  // Displays "I"        b + c + d + e,                          // Displays "J"        b + d + e + f + g,                      // Displays "K"        d + e + f,                              // Displays "L"          a + c + e + g,                          // Displays "M"         a + b + c + e + f,                      // Displays "N"           c + e + g,                              // Displays "n"        c + d + e + g,                          // Displays "o"        a + b + c + d + e + f,                  // Displays "O"        a + b + e + f + g,                      // Displays "P"        a + b + c + f + g,                      // Displays "Q"         e + g,                                  // Displays "r"        a + c + d + f +g,                       // Displays "S"        d + e + f + g,                          // Displays "t"        a + e + f ,                             // Displays "T"         b + c + d + e + f,                      // Displays "U"        c + d + e,                              // Displays "v"         b + d + f + g,                          // Displays "W"        b + c + d + f + g,                      // Displays "Y"         a + b + d + e + g,                      // Displays "Z"        g,                                      // Displays "-"        h,                                      // Displays "."          0                                       // Displays " "    };     #undef a    #undef b    #undef c    #undef d    #undef e    #undef f    #undef g         void lcd_init()    {            // Initialize LCD        LCDCTL = LCDP1+LCDP0+LCD4MUX+LCDON;       // 4-Mux LCD, segments S0-S23        BTCTL  = BTFRFQ1;                         // Set freqLCD = ACLK/128        P5SEL  = 0xFC;                            // Set Rxx and COM pins for LCD            // Clear LCD memory to clear display        for (int i=0; i<12; i++)        {            LCDMEM = 0x00;        }    }        void lcd_clear()    {            for (int i=0; i<12; i++)        {            LCDMEM = 0x00;        }    }        //不影响小数点或者冒号    void lcd_display_char(char ch,char addr)    {        addr = addr*2+2;        LCDMEM[addr] = ((tab[ch]&0x0f)<<4)|(LCDMEM[addr]&0x80);        LCDMEM[addr+1] = (tab[ch]&0xf0);//|(LCDMEM[addr+1]&0x80)    }
  计时程序,每隔1s中断运行一次,计时则秒增1,设置则显示对应设置界面:
    #include  <msp430x41x.h>    #include  "RTC_Calendar.h"    #include  "RTC_TA.h"    #include "segment_lcd_btl006.h"    #include "time.h"        char state = 0;  //1-6:年月日 时分秒        void time_init()    {        lcd_init();        setDate(2015,9,13);        setTime( 0, 0, 0, 1);                  // initialize time to 12:00:00 AM        TACCR0 = 32768-1;        TACTL = TASSEL_1+MC_1;                    // ACLK, upmode        TACCTL0 |= CCIE;                          // enable TA0CCRO interrupt    }        //两位时间显示,格式十六进制高地位 地址0低位,1高位    void time_display(char time,char addr)    {        addr = addr*2;        lcd_display_char(time>>4,addr+1);        lcd_display_char((time&0x0f),addr);      }        //4位时间显示,year,格式十六进制各个位     void year_display(int year)    {        lcd_display_char(year>>12,3);        lcd_display_char((year>>8)&0x0f,2);          lcd_display_char((year>>4)&0x0f,1);          lcd_display_char((year)&0x0f,0);      }        //计时标志,冒号闪烁    void tick()    {        LCDMEM[1]&=~0X80;        LCDMEM[2]^=0x80;        time_display(get24Hour(),1);        time_display(TI_minute,0);    }        void setting()    {        LCDMEM[1]=0X80;        switch(state)            {                case 1:                    year_display(TI_year);                    break;                case 2:                    time_display(TI_month==9?TI_month+7:TI_month+1,1);                    break;                case 3:                    time_display(TI_day,0);                    break;                case 4:                    time_display(get24Hour(),1);                    LCDMEM[2]|=0x80;                    break;                case 5:                    time_display(TI_minute,0);                    LCDMEM[2]|=0x80;                    break;                case 6:                    time_display(TI_second,0);                    LCDMEM[2]|=0x80;                    break;                default:                    state = 0;                    break;            }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incrementSeconds();        if(state == 0)        {            tick();        }        else        {            setting();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3_bits);    }
  主函数,根据按键更改操作状态,并且设置时间值:
    #include  <msp430x41x.h>    #include  "RTC_Calendar.h"    #include  "RTC_TA.h"    #include  "segment_lcd_btl006.h"    #include "time.h"    #include "key.h"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FLL_CTL0 |= XCAP14PF;                     // Configure load caps        time_init();        KeyInit();        __bis_SR_register(GIE);            while(1)        {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 enter LPM3, clock will be updated            char key = ReadKey();            if(key=='0'&&state==1)            {                setDate(2015,TI_month>9?TI_month-5:TI_month+1,(TI_day>>4)*10+(TI_day&0x0f));            }            if(key=='1')            {                if(++state == 7)                {                    state = 0;                }                    }            if(key=='2')            {                switch(state)                {                    case 1:                        incrementYears();                        break;                    case 2:                        incrementMonths();                        break;                    case 3:                        incrementDays();                        break;                    case 4:                        incrementHours();                        break;                    case 5:                        incrementMinutes();                        break;                    case 6:                        incrementSeconds();                        break;                    default:                        state = 0;                        break;                }            }            if(state!=0)            {                lcd_clear();                setting();            }            else            {                tick();            }        }            return 0;    }最新运行效果
  上午刚刚拍的,昨天(2015-10-02)晚上,发觉液晶有些暗,水里面加了一些盐,显示效果更好一些,运行时间应该也会更久:

原贴链接:https://www.cnblogs.com/Engin/p/4853236.html
作者:给我一杯酒
出处:http://Engin.cnblogs.com/
本文版权归作者和博客园共有,欢迎转载,转载保留此段文字并且注明出处;谢谢。

网友A:
粘得比较乱     看看能否整理一下

网友B:
图片看不到了。

网友:
显示使用的是什么呢?

网友C:
msp430确实可以做到。

网友D:
以后没电了,就直接插上水果。

网友E:
水果电池供电的系统很腻害。

网友F:
没有硬件电路呢

网友G:
测试时长了吗

网友H:
自来水也可以吗?

网友G:
其他的水果有哪些可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重新上传一下呢

网友F:
楼主的硬件电路怎么设计的

网友:
水果电池也能对显示屏供电吗?

网友E:
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C:
功耗太低了,

网友I:
这个电流可以做到多大?

网友J:
就是图片看不清楚呢。

网友D:
超市就是最大的水果电池供应商。

网友H:
应该是自来水的氯离子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