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塘单片机下载器制作

楼主(2019-02-15):
上次新塘tm打折,买了5个nuc12SRE3DE芯片,问一下大神们,nulink,nulink pro,nulink me,这三种下载器都支持这个芯片制作吗,我看见我的开发板上面的nulink me下载器的芯片是nuc12sre,另外两种的芯片却是nuc120r芯片,现在已经画好电路图,没有发现问题。  NU-LINK ME

网友A:
应该是都支持。

网友B:
nuc的是老型号,肯定支持吧。

网友C:
应该跟下载器的芯片无关,那也是个单片机而已。

楼主:
大神们,不是说nuc12sre单片机里面有固件了吗

网友:
我有一个LINK ME

网友D:
新唐的开发板也不贵。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神们,不是说nuc12sre单片机里面有固件了吗

一样的东西 你可以用另外一个nulink 把nulink的固件烧进去..   固件是公开的 在nulink 的按照目录下有

网友F:
有另外一个nulink就不会做了。

网友G:
做的成本是不是比买个还贵啊。不如直接花一百多买个新唐官方的开发板啊,还带这个LINK。

网友H:
嗯,肯定都支持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们,不是说nuc12sre单片机里面有固件了吗

如果有固件,支持串口烧录那更好。

网友C:
你可以先试试,如果可以,那就不用买烧录器了。最好买一个官方的板子带烧录器的,可以在线调试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本人已经有一个新塘开发板了,也有nulink me下载器,买nuc12sr单片机,一是我的开发板的下载器就是这个芯片,备用,二是新塘天猫打折,买回来自己用ad09软件再制作一个,谢谢各位大神指点,由于我只制作一个,所以还是用NU-LINK ME的电路图了,比其他两种要简单,

网友I:
对,好像其他两个功能更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