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做电容升压实验不知道地线接在哪?

楼主(2019-02-15):
(无正文)

网友A:
我也看不懂啊!

网友B:
开关接错了

网友C:
电路没有错,三个地线符号联接在一起。

“如果把(2)(3)接在(1)位置就会短路”。不会的,仔细分析一下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没有错,三个地线符号联接在一起。

“如果把(2)(3)接在(1)位置就会短路”。不会的,仔细分析一下便知 ...

谢谢

网友D:
这个自举电路没错,地线是连在一起的,忽略二极管正向压降后,输出电压是电源电压的2倍

网友E:
你这是没看懂开关的接法及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