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个Pt100测温放大电路,不太清除如何消除线阻的原理

楼主(2019-02-15):
网上看到一个三线Pt100测温放大电路,U1A,U1B组成恒流源,U1C,U1D应该是放大部分,但不太明白消除线阻的原理,谁能分析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Pt100用LM324运放,运放失调带来的误差就可能达到5%。

网友A:
假定运放是理想的。
引线电阻Rw3无非是使运放同相输入端电位升高了I*Rw3,I是恒流源输出的电流。Rw1两端压降是I*Rw1,而Rw1=Rw3。所以运放反相输入端也升高了与运放同相输入端相等的数值。因为运放共模抑制非常大,故两个输入端升高同样的电位对运放输出没有影响,条件是两支电阻R?数值相等(均为100k欧)。

网友B:
1、导线RW1与RW3的线路压降相等。
2、RW3上的压降会叠加再PT100上的电压,造成误差。
3、RW1上的电压经过运放反相叠加在输出电压上,抵消RW3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定运放是理想的。
引线电阻Rw3无非是使运放同相输入端电位升高了I*Rw3,I是恒流源输出的电流。Rw1两端压 ...

实际电路不是用LM324,是我画图时随便选的。U1C放大倍数是不是1?U1D的放大倍数怎么算?

网友C:
看到的一个介绍  画的零件不能摆成45度? 不很直观、习惯

网友D:
运放的误差还是次要的,电阻的温飘能把你飘成神仙,这种四五十年前的电路不要用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569905-1-1.html
https://bbs.21ic.com/icview-2621384-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电路不是用LM324,是我画图时随便选的。U1C放大倍数是不是1?U1D的放大倍数怎么算? ...

“U1D的放大倍数怎么算?”

U1D构成二阶低通滤波电路。在频率极低时,放大倍数是1+R8/R7。

网友D:
U1D加上周边电路是个典型的MFBLPF(Multiple Feedback Low-pass Filter),这些电路都是严重过时的,现在设计不要搞这些没用的玩意儿,只有学不会新把戏的老狗才会津津乐道。随便贴一个国产的2块钱的σ-δ ADC内置的sinc fliter的频响曲线,注意这是在美国日本适用的,可以把60Hz工频干扰压制到-180dB以下,在中国要调整参数压制50Hz,不知道比你这个电路好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便宜到哪里去了。

这个电路对新手来说可以学习恒流源可以学习放大电路原理,及时应用过时也并非一无是处,还有大家讨论问题说话何必那么刻薄呢?

网友E:
马克,看一下

网友F:
国内有没有温度精度到0.01℃的温度计?标定过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国内有没有温度精度到0.01℃的温度计?标定过的,,,

当然有了,大概1万左右一个。带标定证书的。

网友G:
我记得最高可以做到1mK甚至更高的精度,价格自然更高。那玩意需要在油里面或者钠管还是啥的里面标定,常规空气中是无法达到那么高精度的。

网友H:
看看这个文档就懂了

网友I:
两个R?要保持完全一致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国内有没有温度精度到0.01℃的温度计?标定过的,,,

你可以问问9楼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看看这个文档就懂了

Microchip一个搞单片机的说的东西不要太当真,应该找ADI,TI这些专门搞模拟电路的,用bing搜“PT100 site:wwww.ti.com” “PT100 site:www.analog.com”即可。不过你这种看application notes的精神还是值得表扬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Pt100用LM324运放,运放失调带来的误差就可能达到5%。

现在都已经是数字化技术了,楼主的图也是给ADC。只要出厂用两只标准电阻标定就可以彻底消除所有电阻的绝对值误差和运放的失调电压。就是温飘永远消不掉,用100ppm的电阻和50ppm的2.5V基准电压,这电路总温飘能接近1000ppm,如果用5ppm的RJ711电阻,一只要30块显然用不起。看我在7楼贴出的两个帖子是怎么把跟温飘有关的器件压缩到一个电阻上面的,连基准电压都不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现在都已经是数字化技术了,楼主的图也是给ADC。只要出厂用两只标准电阻标定就可以彻底消除所有电阻的绝 ...

你在7楼贴出的两个链接,前一个是2013年6月贴出的,老贴了。前一个链接,3楼是我的回复。

网友J(2019-03-31):
1308340487加这号分享纹章给你,一看就明白

网友K(2019-08-21):
设计此电路者真乃高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