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NMOS高端输出求教

楼主(2019-02-16):
开始是想做一个3路输出的调压电源NMOS低端输出的,后来因为实在没空间放置隔离输出电路了所以采用了非隔离的BUCK开关电路。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不隔离,3台设备之间的GND就不在同一电平上,互相连接会有很大安全隐患。所以想用现有的NMOS管做成高端输出电路,但同样由于空间原因没法做自举电路,想请教各位老师,用光耦隔离是不可以?电路图是我的设想,请各位老师指导。

光耦是EL817,电阻阻值是默认阻值还没有认真计算过,仅表示下拉,NMOS旁边的二极管是寄生二极管,PWM开关频率大约在40-50KHz之间。

网友A:
PC817可能传递不了40K的PWM信号

网友A:
而且你这28V到12V要怎么实现?就用PW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你这28V到12V要怎么实现?就用PWM?

有没有推荐的光耦呢?,降压想的就是用PMW实现,后面加滤波电路直流出

网友A:
你这电路,如果电流小直接用线性稳压比较好,如果电流大,用个降压IC比较合适。如果一定要用这个电路,那么MOS管需要散热器。

网友A:
所以,如果是空间限制,那么你们的方案已经失败了。

网友B:
栅压太高了吧?

网友C:
完全不可行,如果只是作为开关,而不是PWM,那么采用817+PMOS管可以轻易满足你的要求。
如果是28V电源,直接降压变成12V,通过单片机PWM,硬要用光耦,必须是高速光耦,而且不管是用PMOS管还是NMOS管,对栅极驱动都必须经过容性负载驱动的缓冲,还必须加续流电感储能电容续流二极管等等等等。
给你一个小建议,你完全可以用一个单独的BUCK电路,来实现28V转12V,只需要单片机通过817光耦对该BUCK电路进行启动停止控制,就可以实现你这个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不可行,如果只是作为开关,而不是PWM,那么采用817+PMOS管可以轻易满足你的要求。
如果是28V电源,直 ...

这就是一个BUCK电路吧,还是我理解有了问题。后面肯定需要一系列的滤波电路,现在输出的理论上是方波,肯定是不行的。
如果方便的话详细讲解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路,如果电流小直接用线性稳压比较好,如果电流大,用个降压IC比较合适。如果一定要用这个电路,那么 ...

MOS加散热器是肯定了,我需要30A的电流,有别的方案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栅压太高了吧?

栅压不是要超过源压才能导通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栅压不是要超过源压才能导通吗?

栅压有最高限制,多数为十几伏。再高管子可能要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栅压有最高限制,多数为十几伏。再高管子可能要坏了。

手册VDS 68V的

网友B:
我说的是 VGS

网友D:
完全看不懂你这光耦这里有什么用处

网友A:
引用 楼主:
MOS加散热器是肯定了,我需要30A的电流,有别的方案推荐吗?

居然要30A电流。
你说有空间限制,这个,我没办法。我的方案至少需要增加一个体积很大的电感,你不能用。。

网友E:
干脆做同步整流吧。同步整流低端也用一颗 MOSFET,做成完整的半桥输出。同步整流的高端自举很简单,直接用半桥的高端自举电路;有集成自举芯片,甚至有功率 MOS、自举电路和栅极控制器三合一的 DrMOS 功率前端芯片可以用。如果电流很大的话,可以做多相输出。单片机我建议考虑用 STM32F334 来做,非但支持多相输出同步整流,还可以实现非常高的开关频率来降低电感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干脆做同步整流吧。同步整流低端也用一颗 MOSFET,做成完整的半桥输出。同步整流的高端自举很简单,直接用 ...

感谢,我会查看相关资料看看要不要修改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要30A电流。
你说有空间限制,这个,我没办法。我的方案至少需要增加一个体积很大的电感,你不能用。 ...

我说的空间限制是已经考虑到后面磁环和电容的位置的,如果可以请将您的方案告知我学习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空间限制是已经考虑到后面磁环和电容的位置的,如果可以请将您的方案告知我学习一下,谢谢了 ...

没什么特别的,建议用专用的BUCK集成电路做。
如果用单片机做,可以考虑多相交错输出,因为电流比较大。PWM信号由单片机给出+栅极驱动器+MOS管做成半桥做同步BUCK变换器。都是古代就已经成熟的电路也没什么新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特别的,建议用专用的BUCK集成电路做。
如果用单片机做,可以考虑多相交错输出,因为电流比较大。P ...

好的,我查看一下相关资料先学习,有不明白的地方再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