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通过高阻抗电阻分压以后,直流电压出现波动

楼主:
如图   ,用示波器观察R2两端电压 ,会出现频率变化的交流电压,但是输入的我是直流电压十几V,尝试过吧R3的电阻变为0欧姆的话就不会出现交流的了 ,就是正常的直流电压。请问大家 ,为什么用高阻抗的输入电阻分压 就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干扰吗 ?我输入电压直接用电池,在R2两端还是会量到交流的 ,很奇怪。

网友A(2019-02-16):
因为你的示波器外壳接大地,电池两端对交流市电也有分布电容。
你看到的交流波形是交流市电通过分布电容在电阻R1和R3上的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的示波器外壳接大地,电池两端对交流市电也有分布电容。
你看到的交流波形是交流市电通过分布电容在 ...

我用自己的ADC读取也是在波动 ,自己的adc读取就和市电和大地完全隔离开了,相当于浮地了 ,这样还有波动不知道怎么回事 ,谢谢 坛主的回答 ,我再看看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自己的ADC读取也是在波动 ,自己的adc读取就和市电和大地完全隔离开了,相当于浮地了 ,这样还有波动 ...

“我用自己的ADC读取也是在波动 ,自己的adc读取就和市电和大地完全隔离开了,相当于浮地了 ,这样还有波动”

你的ADC也是要使用电源的,你的电源也是与大地之间存在分布电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自己的ADC读取也是在波动 ,自己的adc读取就和市电和大地完全隔离开了,相当于浮地了 ,这样还有波动 ...

要你的ADC或者示波器测量这个R2上的直流电压而没有波动,应该采用差动输入(示波器是使用差分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自己的ADC读取也是在波动 ,自己的adc读取就和市电和大地完全隔离开了,相当于浮地了 ,这样还有波 ...

可我这个ADC的供电是用的 电池独立供电的啊  ,和大地没有联系啊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我这个ADC的供电是用的 电池独立供电的啊  ,和大地没有联系啊 。

“可我这个ADC的供电是用的 电池独立供电的啊  ,和大地没有联系啊”

我在4楼说的是“你的ADC也是要使用电源的,你的电源也是与大地之间存在分布电容的”。“电源”包括电池在内。你的电池与大地之间,电池与交流市电之间,仍然存在分布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我这个ADC的供电是用的 电池独立供电的啊  ,和大地没有联系啊”

我在4楼说的是“你的ADC也是要使用 ...

哦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