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BGA走线可以吗?

楼主(2019-02-16):
(图一VDD)

(图二)
焊盘0.4mm * 0.4mm,焊盘间距0.8mm,线宽0.127mm(5mil)
焊盘与线最小间距是0.106mm,四层PCB
1. 这样走线会不会很容易造成走线与焊盘的短接?
2. 如果很容易短接,那么是否使用过孔走线到里排的焊盘会更安全?

网友A:
推荐这样改:
如果球径是0.4mm 焊盘建议做0.32
线宽间距不要小于4mil  最好5mil 这个是大部分板厂的最小工艺,再小,估计要加钱了
如果能搞多层板 4-6层,首选还是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这样改:
如果球径是0.4mm 焊盘建议做0.32
线宽间距不要小于4mil  最好5mil 这个是大部分板厂的最小工 ...

恩,今天就改为扇孔拉出来;
对于过孔,总觉得会影响信号质量,那怕有点空间也不想走过孔,看来这样的认识是不对的。
这种5mil的细线又像是一根根小天线,易受干扰,同样会影响信号质量。
---------------------------------------------------------------------------------------------------------------------
20190218 修改后的版本:

(图一)

(图二)
图一:7个VCC引脚
图二:10个GND引脚
参数:按十字方向,扇出的,via pad = 0.485mm, drill = 0.25mm, trace/space = 0.127mm, BGA land pad = 0.35mm, BGA pitch = 0.8mm

网友B:
这样走线不太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走线不太好吧

谢谢回复,20190218 修改后的版本怎么样呢?没走扇孔的线是时钟线和USB差分线

网友C:
真的不怎么样,使用一下区域约束规则能死吗?看你拉的线粗粗细细的。

网友D:
这线走的真不咋样,还是多看看老司机走的板子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