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KEil中使用汇编跳转指令 BNE 方法

楼主(2019-02-16):
在Keil中使用新唐NUC029芯片,并在C代码中嵌入汇编语句,如下:
void FailSafePOR(void)
{
    tError.bit.RomErr = true;
}

__ASM(BNE FailSafePOR);

但是编译后出现以下错误:
error: #14: label "FailSafePOR" was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
以上代码在IAR中是可以的,但在keil中不能这么使用吗?或者应该如何修改BNE语句?

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俺只用IAR和GCC。。。MDK这种东西从来不用。

网友B:
void FailSafePOR(void)
{
FailSafePOR_1:
    tError.bit.RomErr = true;
}

__ASM(BNE FailSafePOR_1);

这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id FailSafePOR(void)
{
FailSafePOR_1:

谢谢!
那 FailSafePOR_1 要先如何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