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有人用过FM17522的LPCD吗

楼主(2019-02-16):
最近在做rfid刷卡,需要低功耗,无法周期性寻卡。网上看到fm17522有lpcd功能,可以做到低功耗卡检测。但是网上资料少的可怜,只有一个所谓的官方例程,移植过来始终不对。

网友A(点评):
我也一直在调试,之前校准能通过,后来换个天线就不行了,再把天线换回来也不行了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我也在调试17522,发现一批一样的硬件中有将近20%的概率校准不过。

网友C:
FM17522在lpcd下的发射功率有人知道怎么设置吗?

网友D:
想请教下,配置好LPCD模式,RST引脚是高电平?

网友E:
lpcd_config_user.h 里可以调节灵敏度,你试试

网友F:
你好,请问做出来了fm17522的lpcd吗,我这边初始化完成之后进入lpcd模式天线就没有输出了,进入lpcd模式是吧RST拉低吗?

网友G:
没用过这个啊

网友H:
楼主能详细说说不啊

网友I:
详细说说哪里不对啊

网友J(2019-09-03):
        FM175XX_LpcdInit();             //LPCD初始化
        LpcdParamInit();                                //LPCD参数初始化
        LpcdRegisterInit();                       //LPCD寄存器初始化
        LpcdInitCalibra(&CalibraFlag);        //LPCD初始化调教

        if(CalibraFlag == TRUE)
          {
                Voice_TwoLineWriteData(OPERA_SUC_VOICE); //操作成功
          }
请问:配置后提示成功,中断脚为高电平。但是刷卡中断脚没有反应,为什么呢?

网友K(2020-07-14):
你们可以用522。我司为LPCD功能量身订制的IC,性能稳定
FAE:王工13631676419

网友(2022-06-02):
我们有完整的例程,FM17522不稳定,LPCD例程不成熟,我们方案性价比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FM17522在lpcd下的发射功率有人知道怎么设置吗?

先把FM17522的LPCD功能下的误触发情况解决了,再考虑发射功率会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请教下,配置好LPCD模式,RST引脚是高电平?

LPCD不是简单配置就行,尤其是FM17522。。。

网友:
引用 网友E:
lpcd_config_user.h 里可以调节灵敏度,你试试

这是其中的一种调试因素,但是综合影响的因素非常多,需要整体来处理,本身的机智问题比较大的。。

网友L:
复旦微新出FM17622,升级了LPCD。更稳定。功耗更低。若要使用LPCD,建议使用FM17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