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GD32E230K8U6死机不能重启的问题

楼主(2019-02-16):
目前开发一款,采用GD32E230K8U6,测试下来发现,死机后不能重启;必须要断电后才能重启,请问有哪位朋友再现过类似的问题吗?

楼主:
现在的问题,用硬复位都能无法重启;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A:
我直接在GD32E230C_EVAL上测试,在IDE里用DOWNLOAD后DEBUG可以运行它
如果我退出DEBUG后,复位GD32E230,它就运行不了了一样,无任何反应

网友B:
这是MCU的内核不稳定还是?

网友C:
是不是代码占用哪里了啊

网友D:
死机了还怎么重启呀

通常都会有看门狗的,这时候看门狗也一起死了。

网友E(2020-07-10):
一样遇到了,启动函数之后也就是main函数就是看门狗,看门狗都有时候都没办法复位。

请教后面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E:
你用的是内部晶振嘛,后来解决了吗

网友F(2021-11-06):
请问楼主后面怎么解决的,我这边也是感觉晶振都停了。是不是用外部晶振,或外部有源晶振能解决?

网友G:
复位也不行?看门狗也不行?

看门狗开启的话会不正常复位。不开启就是只能断电重启。估计内部晶振不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一样遇到了,启动函数之后也就是main函数就是看门狗,看门狗都有时候都没办法复位。 ...

现在需要GD32E230K8U6吗?有现货,价格优惠,V18664394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