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K8U6死机无法硬复位

楼主(2019-02-16):
目前开发一款,采用GD32E230K8U6,测试下来发现,死机后不能重启;必须要断电后才能重启,请问有哪位朋友再现过类似的问题吗?用了内部时钟!

网友A(点评):
你用的内部晶振还是外部晶振呢

网友B:
现在用的是内部时钟

网友C:
楼主  有没DEMO板  不要焊接其他元器件  发个给我试试?  试试打开IWDG 能否复位。 是不是程序写的有问题,进入硬件中断,不过进入硬件中断,可以RESET复位的。

网友D:
这个MCU的内核进入了休眠状态的?

网友D:
这是彻底断电后在上电的重启工作的节奏的

网友E:
这个没有开启看门狗的?

网友F:
这是MCU的内核都处于休眠状态了?

网友G:
那就从PCB设计上进行改进的,加上硬狗复位的设计看看

网友A(2020-07-10):
一样遇到了,看门狗也没有,复位引脚拉到GND也没有用。重新上电,一切又正常

网友H:
看另外一个帖子也介绍了单片机死机后,即使硬复位单片机的复位端口,单片机也没有起动,那基本可以判断是单片机的内部振荡器就没有动起来,造成这种锁定情况的肯定是电路板的布线或者电源设计存在问题,假如是软件本身的问题话,硬复位单片机端口,肯定是可以动起来的。

网友H:
想要判断是不是振荡器停止,直接买一个4脚有源晶振,把输出信号直接给单片机的晶振脚,然后再试试看,这个单片机还死不死机。

网友H:
生命攸关的系统,建议用4脚有源晶振,要保险的多。

网友I(2021-08-24):
GD32E230K8U6有现货,价格美丽